200与力控通讯怎么解决

楼主(2012-03-24):
我用一款usb/ppi 下载电缆,在200中;本地连接中;只能选usb才能上下载程序,并且这款下载电缆不需要驱动,我在用它与力控通讯时,选ppi通讯

力控中只能是用com口通讯,问题出来了两者通讯不上,我下了一款usb/ppi 驱动也识别不了,请问这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找一款com/ppi电缆就搞定了

网友B:
可以用s7-200的pc access通过opc连接,很好用

网友C(2016-06-07):
急等用,希望给力吧。

网友C(2017-09-10):
PC ACCESS,我自己也试过很多次就是联不上可能和国产电缆有关,你如果STEP-WIN能连上的话直接用ACCESS,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D:
查win系统的设备管理器,看看端口占用情况。我也刚学,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E(2017-11-23):
s200 USB-PPI 可以和力控通信  我刚试过

网友F(2020-06-20):
引用 网友E:
s200 USB-PPI 可以和力控通信  我刚试过

请问老师怎么设置的?什么时候看到能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