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DTA+M 系列组网 通讯 程序问题求解 !!!!谢谢!!

楼主(2012-03-24):
台达PLC+DTA+M 系列组网 通讯 程序问题求解 !!!!

 我的系统架构 :台达 PLC 3 台,DTA 温控器 2 台 ,M系列变频器10台 组网 成RS 485 网络走 MODBUS协议 ,现在3台PLC 通讯没问题了,但是 主 站 PLC 与 DTA 和 M 之间的 通讯不上 ?请 各位师傅 指导 谢谢!!!

楼主:
各位师傅,请高人指点......

网友A:
DTA,M通訊參數與PLC設置是否一樣?站號是否有排序?

网友B:
用MODRW指令,按指令要求设置,很好做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已经做出来变频器的读写了!!温控器还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