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油枕变压器如何检查油位

楼主(2012-03-24):
有油枕变压器油位检查较直观   无油枕变压器如何检查油位?

网友A:
应当也会有观察窗口吧,什么型号的变压器?

楼主:
就 是 这 种 变压器

网友B:
我们厂的这种变压器装有油位报警装置,不用检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那个细高上面有大六方帽的就是油位指示器,里面有一个小浮球,上面帽拧开可以加油,不过拧开时要慢一点,防止喷油。

加多少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边那个细高上面有大六方帽的就是油位指示器,里面有一个小浮球,上面帽拧开可以加油,不过拧开时要慢一点,防止喷油。

加多少才合适?

网友D:
左边那个细高上面有大六方帽的就是油位指示器,里面有一个小浮球,上面帽拧开可以加油,不过拧开时要慢一点,防止喷油。

网友D:
油位高度以变压器温度与室温相同并且环境温度为当地较低时,油位高度为油位计可视高度的1/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