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干扰如何消除啊

楼主(2012-03-24):
plc输入端持续的脉冲干扰,导致plc程序执行紊乱,在软件内部和编程有啥办法隔离或者消除干扰吗?因为,程序要用输入端的上升沿信号,但每个周期只需调用一次,由于输入端一直持续输出,使得plc程序输出紊乱,该如何建立程序来消除呢?求个位帮帮忙啊!在下感激啊。

网友A:
程序里对输入信号加个延时处理

网友B:
可以用置位指令来处理 第一个脉冲到来就置位,以后的脉冲就不起作用了。然后等这个周期结束时再用 复位指令

网友C:
你说的情况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你要用一个上升沿,并且干扰也可能产生上升沿,滤波,延时都不可靠,建议解决干扰问题,或者换抗干扰能力好点的PLC。

网友D:
建议:PLC 接地端全部接地  电源接地  柜体接地 应该能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情况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你要用一个上升沿,并且干扰也可能产生上升沿,滤波,延时都不可靠,建议解决干扰问题,或者换抗干扰能力好点的PLC。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置位指令来处理 第一个脉冲到来就置位,以后的脉冲就不起作用了。然后等这个周期结束时再用 复位指令

第一个脉冲就是干扰信号呢

网友F:
输入元件是什么东西,想办法解决干扰才是根本方法。

网友H:
我觉得从软件上也没有办法解决,还是从硬件布线接地或者在输入端串电阻等方式来想办法吧?就算干扰是有规律的,但是也有可能在排除干扰的时候将正常的信号也剔除了,可靠性不高呀。

网友I:
我来看看的,学习当中。

网友J:
首先确定一下,你这台PLC所公用的电网是不是存在高频设备?

其次:确定你的PLC是设备牌子的?

要是前边的一个问题,只要加一个抗干扰的电子元件就OK,就是我们说的滤波器,要是没有的话,就要确定你的PLC,要是是西门子的PLC,就在电柜里加一个空调就OK啦

网友K:
消除干扰的话,如果在程序里,做个延时就可以了,如果在外部就要把地接好,当然,接地是最基础,不然其他方法也不靠谱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对输入信号加个延时处理

这个办法可行,或者加个小继电器来隔离, 信号控制线屏蔽层要接地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A:程序里对输入信号加个延时处理 这个办法可行,或者加个小继电器来隔离, 信号控制线屏蔽层要接地

程序里加延时,治标不治本

网友M:
消除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地给接好,其他的方法都是浮云

楼主:
谢谢各位啦!我实验实验 !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啦!我实验实验 !

期待试验结果!

网友O:
想办法在输入端前消除掉,比如隔离端子、隔离器、屏蔽接地,信号形式转换成电流信号等等,然后在在程序中进行处理和转换。

网友P:
最好就是用隔离硬件来做隔离,比如开关信号用继电器,模拟信号用隔离栅

楼主:
信号转换和信号隔离效果不错,但是用继电器似乎会有触点吸合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