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P空压机加装变频器起行不行

楼主(2012-03-25):
用变频器将起动电刘变小

网友A:
是可以降低启动电流

但空压机是频繁启动的恒转矩负载,所以楼主选择变频器型号的时候注意下

网友B:
可以降低,如果你选用压力表支持模拟量输出的话可以设置变频器的根据压力来调整电机的速度

网友C:
空压机加变频器应该用PID功能避免频繁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