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可以导致4-20mA信号为0吗?

楼主(2012-03-25):
从控制柜端子排测量送出的信号4-20mA始终是有的,但在DCS测量4-20mA信号就是时有时无。我们铺了一根临时电缆到DCS,(原先的电缆是从电缆沟走的,电缆也没有断线。新铺的临时电缆没从电缆沟走),在DCS测量信号就正常了,再把临时电缆从电缆沟走,信号就又不正常了,由此考虑还应该是原先走电缆沟的信号线受到了干扰。(用户在DCS测的所有信号线屏蔽都没有接地。但送去的多路信号,只有两路是这样的,还有一路大多数时间是正常的,偶尔会没有信号。在DCS测接隔离器试了,信号也是时有时无,我把去DCS的信号线的屏蔽在我现场控制柜内接了地,情况还是如此)。

我现在不明白,干扰可以造成信号忽大忽小不稳定,没有听说过干扰可以造成信号彻底没有呀?

网友A:
电流信号不会被干扰的,应该是接触问题。。。。。。。。。。查线路。

网友B:
如果排除接触不良或短线,还可如此考虑:干扰可以是信号倒相,也就是使信号为负的电流(电流反向流动),对于4-20mA信号看上去就象是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流信号不会被干扰的,应该是接触问题。。。。。。。。。。查线路。

这个肯定是线路问题!

网友D:
“时有时无”,线断了啊。

你通过电阻查线通断根本就无效,有些是断非断的情况你量电阻肯定好的。

直接换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时有时无”,线断了啊。你通过电阻查线通断根本就无效,有些是断非断的情况你量电阻肯定好的。直接换线。

网友F:
“时有时无”,线断了啊。

网友G:
首先检查接触问题,如果线路确实没有问题,那么电流信号会被干扰的,我遇见过一次,一开变频器,4-20MA的信号会变的不准

网友H:
干扰如果太大,对信号肯定会有干扰的

楼主:
对:lihu关于“时有时无”,线断了啊。内容的回复:

我也考虑是信号线似接非接的情况了,所以我换了一条电缆,将此电缆没有通过电缆沟,信号就正常了,再把此电缆通过电缆沟敷设到DCS就又没有信号了。所以应该排除是断线造成的。

楼主:
对:浅醉闲眠-王者之师关于如果排除接触不良或短线,还可如此考虑:干扰可以是信号倒相,也就是使信号为负的电流(电流反向流动),对于4-20mA信号看上去就象是没有了。 内容的回复:

我在DCS一侧测量(将线从DCS一侧拆下来测的),用万用表测量是0mA,拉临时电缆,将电缆在电缆沟外走,信号就正常了,这也排除了信号隔离器带载能力不行的可能,所以现在只能考虑是干扰的问题了,也想不到是其它什么问题了,感觉自己该考虑的都考虑了

网友I:
电缆沟中还有些什么性质的线,尤其是交流或高频直流信号。如果实在找不出,可以考虑穿管后再铺设到电缆沟中

网友J:
强电电缆要与弱电电缆分开,特别是有变频开关电源等线路。电阻 电压 电流信号都能被干扰,

网友A:
将外面那根好的线缆放到电缆沟中会如何?看上面贴子,楼主还没有这么做过吧,不相信电流信号受干扰还能这么厉害,期待结果。。。。。。。。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将外面那根好的线缆放到电缆沟中会如何?看上面贴子,楼主还没有这么做过吧,不相信电流信号受干扰还能这么厉害,期待结果。。。。。。。。 内容的回复:

做了,将好的临时电缆线放入电缆沟中,就又没有信号了(信号不是总没有,有时候有,接到DCS一会儿就没了,有时候还是数值降低了一半左右),但在我现场控制柜出线端测量,信号总是有的。

楼主:
这个厂家的电缆沟中有强电电缆桥架和弱电电缆桥架,但由于施工人员不安规范敷设,导致许多电缆比较混乱,个别弱电电缆可能碰到了强电电缆,DCS机柜的信号线屏蔽线都没有接地。电缆沟中进人都困难,还要走一段竖井,没法穿管敷设了,恼火死了。

网友K:
1你没屏蔽

2接线“虚”了

3地线没接好

4线路上有问题

你从以上几种情况找问题

网友L:
信号为0估计是线路短路或者接触不良,查一下电缆的接线。

网友M:
模拟量信号,屏蔽是很重要的,若是线路长、干扰强区域、接地不合格等等都会影响型号的传输。必须符合DCS的电缆敷设,接地电阻小于4Ω必须达到,一般情况采用一段接地,另一端悬空要确认好。满足上述,传输线缆长度在1500千米内信号不回有任何影响的

网友N(2012-05-10):
电流信号不会被一点都没有了 可能是接触不良 查线

网友O:
我厂也出现过这种现象,信号电缆与其它强电电缆一块走桥架,信号就受影响,有时没信号,拉临时线,不走桥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