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2-03-25):
三菱PLC程序怎样实现在自动运行状态下,按下急停,立刻停止,打开急停后,接着刚才的状态继续下一步动作?

网友A:
急停蘑菇按钮你选择一个是正常状态是常闭触点的,接到PLC的输入点 例如X0···在程序里面你用步进指令做每一步程序set s20 stl s20···那种···在每一步的下一步触发前面stl s20———set s21前面加上X0的常开AND X0···那么以后拍下急停按钮就是停在当前这一步···解开急停就继续下一步

网友B:
补充一下,在程序的起始段不能用ZRST总复位和X0有交集,不然回回到起始段需要从新启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急停蘑菇按钮你选择一个是正常状态是常闭触点的,接到PLC的输入点 例如X0···在程序里面你用步进指令做每一步程序set s20 stl s20···那种···在每一步的下一步触发前面stl s20———set s21前面加上X0的常开AND X0···那么以后拍下急停按钮就是停在当前这一步···解开急停就继续下一步

网友D:
请用SFC编程,轻松shi?x

网友E:
只要使用步进指令即可!一般没有诸如断电、复位、清零等操作,就可以将动作进行下去的。

网友F:
只能靠编程实现。你是想有一条指令可以马上达到这个功能吧?

不好意思,没有。

一个电机要中途停下来可以断开他的电源让他停。

一个汽缸要中途停下来不能断开他的电源,只能维持他的通断状态。原来是通电的就继续通电,原来是断电的就继续断电。

一个伺服电机要中途停下来,还要记录已经走过的路程还要编制减速过程。容易吗?

一些动作是无法停下来的。

你说一下几句话,叫人如何回答你呢?

网友G:
呵呵说的很有道理,很多东西嘴巴说说简单的实际玩起来很麻烦

网友H:
把急停串到自动程序里,另外让急停只复位Y点,不复位执行点和中间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急停蘑菇按钮你选择一个是正常状态是常闭触点的,接到PLC的输入点 例如X0···在程序里面你用步进指令做每一步程序set s20 stl s20···那种···在每一步的下一步触发前面stl s20———set s21前面加上X0的常开AND X0···那么以后拍下急停按钮就是停在当前这一步···解开急停就继续下一步

如果当时的这个步骤是电机行走,遇到形成开关就停下来。这个时候你按下急停阻止了停止状态的发生,电机将一直在运转不停了。

是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把急停串到自动程序里,另外让急停只复位Y点,不复位执行点和中间点。

当气动的夹具正在通电的状态夹紧工件的时候,你去按急停。这个时候气阀断电了,工件放松了,主轴也在惯性中慢慢停止。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