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条基本指令的使用

楼主(2012-03-25):
就这个,知道啥现象么

网友A:
单按钮切换开关?难道有问题?

网友B:
只要按下0.0,Q0.0在一直的通断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按钮切换开关?难道有问题?

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按下0.0,Q0.0在一直的通断之中

松开呢?

网友E:
松开I0.0,Q0.0的状态不确定,或许是1,或者是0

网友F:
到底会怎样? 啊  我现在没有step7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到底会怎样? 啊  我现在没有step7

网友H:
不错,学习了!

请教一个问题,这个程序SR指令后面要有输出。后面跟不跟输出跟前面输入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I:
没有一点实际意义!!!

网友J:
要实现单钮起停把Q0.0的触头放到边沿P指令后面

楼主:
一楼图结果如下

按下I0.0,Q0.0在每个周期均切换状态,宏观上就是小指示灯快速闪烁(暗),带上继电器就是咚咚响。

松开I0.0,Q0.0状态不确定,也许是闭合的,也许是断开的。

所以这个图一般是用不到的。因为不受控。

想实现置位复位功能的话,P指令必须放在I0.0的后面。这样每按一次I0.0,Q0.0均反向一次。

原因自己分析。

网友K:
对:电工九段关于一楼图结果如下按下I0.0,Q0.0在每个周期均切换状态,宏观上就是小指示灯快速闪烁(暗),带上继电器就是咚咚响。松开I0.0,Q0.0状态不确定,也许是闭合的,也许是断开的。所以这个图一般是用不到的。因为不受控。 想实现置位复位功能的话,P指令必须放在I0.0的后面。这样每按一次I0.0,Q0.0均反向一次。 原因自己分析。内容的回复:

因为触发信号是按钮给的,不是输出给的

网友L:
交替输出。。。。。。。。。。。。。。

网友M:
无聊,有意思不,谁会像这样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