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轴数据丢失都有哪些原因可以导致

楼主(2012-03-25):
ABB机器人轴数据丢失都有哪些原因可以导致?想了解的更加详细点及系统性。

网友A:
应该不是数据丢失,应该是轴的坐标发生偏移。

网友B:
是轴的配置数据还是编码器的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数据丢失,应该是轴的坐标发生偏移。

网友D:
哪里有什么轴数丢失的···分明就是工具坐标TOOL,用户坐标USER,JOINT关节坐标的位置数据丢失···或者是零位原点数据丢失···这些都是掉电池/电池没电造成的···一个是控制板上的锂电池(其他用户数据存储用的)、另外一个是机器人底座后面有4个一号干电池(这个就是绝对位置编码器的位置坐标记忆用的)

网友E(2012-05-11):
更换电池~~ 楼上这位仁兄以经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F(2012-06-10):
引用 网友G:
楼上这位仁兄以经说得很明白了~

确认不是电池没有电了,只是单轴零位(原点)丢失,第七轴即伺服焊枪

网友F:
对:广州@阿君——王者之师关于哪里有什么轴数丢失的···分明就是工具坐标TOOL,用户坐标USER,JOINT关节坐标的位置数据丢失···或者是零位原点数据丢失···这些都是掉电池/电池没电造成的···一个是控制板上的锂电池(其他用户数据存储用的)、另外一个是机器人底座后面有4个一号干电池(这个就是绝对位置编码器的位置坐标记忆用的) 内容的回复:

确认不是电池没有电了,只是单轴零位(原点)丢失,第七轴即伺服焊枪

网友H:
应该不是数据丢失!

SIGNATURE............................................................................................................................................................
滚珠丝杆

网友I(2012-07-24):
注意:从IRC5柜子到机器人的编码器电缆松动或损坏也会造成轴数据丢失。

你是说的伺服焊钳外轴数据丢失吗?是带有换枪器的吗?

网友I:
广州的兄弟,那几节是锂电池,不是普通干电池,系唔系啊?

网友J(2017-09-04):
苏州通锦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专业的机器人配套第七轴生产商,欢迎项目交流:方正17712668783

网友K:
就是外部轴的丢了嘛  不是电池的问题 肯定是你们搞维修的兄弟处理故障把机器人屁股后面的外部轴的 有根线拔了 再插上去就会丢失  校一下开口就好了嘛 频繁丢轴的 话 考虑换管线包 或者检查线插头是不是接触不良 我在发那科遇到过

 换新电极 控制柜焊接计数清零 重新校开口吧

网友L(2018-10-22):
引用 网友M:
robot 回复内容:对:网友D关于哪里有什么轴数...

我也遇到了,怎么解决呢,外部轴(行走轴),单轴需更新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