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伦茨EVF8222 22KW变频器上电报OC2,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2012-03-25):
我有一台伦茨EVF8222 22KW变频器上电报OC2,不知道怎么下手,请高手指点,急

网友A:
上电报OC2,没有修过,看看风扇是不是3根线的,如果是,一般还检测风扇运转情况,换风扇看看,意见共参考。

网友B:
看显示的电流是否超了,如果电流大,电流检测出问题了,一般运放集成块坏;如果电流没有,CPU出问题了。

网友C(2013-02-27):
大量伦茨主板,驱动板9300,8200,E82EV,等全系列

维修伦茨全系列产品,变频,伺服,600元以内包修好,不含模块

十年维修经驱,欢迎来电13610086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