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精确控制,必须提高、解决的几个环节的精确控制。

楼主(2012-03-25):
1、伺服的精确控制必须解决的几个环节:

1)要解决检测反馈的精确度,例如用编码器;

2)电机的启动通电、停止断电的时间要精确控制;

3)电机在断电后、或通电后,转子启动、或停止的位置是否在给定的位置上;

4)工件是否在给定的位置精确启动、或停止;

2、所以给普通电机,安装编码器后,并没有提高开关、电机、工件的精确控制;

3、所以靠安装编码器、靠分倍频、提高所谓的反馈脉冲的分辩率或者叫什么解析度,靠提高上位机发出指令脉冲的分倍频,用反馈脉冲与指令脉冲的比较信号去控制电机的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制动停车,无法实现伺服对工件真正意义上的精确控制;

4、如果有人不断宣扬他的编码器是多少位的,所以他的控制精度达到了多少,那就是在蒙你、骗你!

网友A:
1)要解决检测反馈的精确度,例如用编码器;   --------->

4、如果有人不断宣扬他的编码器是多少位的,所以他的控制精度达到了多少,那就是在蒙你、骗你!

两句话矛盾啊

网友B:
有問題的地方很多

电机的启动通电、停止断电的时间要精确控制伺服三種控制模式 又冒出第四種控制 時間控制

3)电机在断电后、或通电后,转子启动、或停止的位置是否在给定的位置上;

4)工件是否在给定的位置精确启动、或停止;

2、所以给普通电机,安装编码器后,并没有提高开关、电机、工件的精确控制;這裡的伺服電機(同步電機) 又被改名

3、所以靠安装编码器、靠分倍频、提高所谓的反馈脉冲的分辩率或者叫什么解析度,靠提高上位机发出指令脉冲的分倍频,用反馈脉冲与指令脉冲的比较信号去控制电机的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制动停车,无法实现伺服对工件真正意义上的精确控制;編碼器僅是反饋 速度 或位置 伺服移動的精度 關他屁事

4、如果有人不断宣扬他的编码器是多少位的,所以他的控制精度达到了多少,那就是在蒙你、骗你!高解析度邊碼器對伺服的作用 定位是其一 最主要的功能在提高運動的平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解决检测反馈的精确度,例如用编码器;   --------->4、如果有人不断宣扬他的编码器是多少位的,所以他的控制精度达到了多少,那就是在蒙你、骗你! 两句话矛盾啊

1、伺服的精确控制必须解决的几个环节,“解决检测反馈的精确度”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2、“如果有人不断宣扬他的编码器是多少位的,所以他的控制精度达到了多少”是不可信的,因为他的控制精度不一定能达到多少,还要看其他条件是否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