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样会不会造成用电计量不准啊?

楼主(2012-03-25):
用电设备电流的总和大概20A,使用一块60A的单相机械电能表,请问这样会不会造成计量不准啊?谢谢

同样用电设备电流的总和20A,如果换用60A的数字电能表,请问这样计量会准确不呢?谢谢

网友A:
只要用电电流在电度表最低数和最高数之间,计量绝对准确的

网友B:
  应该是准的,只要超差不是太大,一般是没有问题的说,大了烧表才会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