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与台达DVP-24ES无法通信

楼主(2012-03-25):
建了一个工程,把梯形图写入PLC,把画面写入TK6070IH,通信都设成9600,7,Even,1,COM1,一运行总是提示PLC NO Pesponse,搞了一天了,还是弄不好,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从TK6070IH的问题入手,你plc不会有什么问题,先检查6070的接线规范和台达plc的介绍。一般出问题还是出在通讯链接问题。

楼主:
我再查查还有什么问题

楼主:
查了连接电缆,还是搞不定

网友B:
你的通讯线怎么连的?台达的应该是:965--548,(前面是触摸屏)

写程序的时候,系统参数设置中HMI属性是选择的TK6070这个型号么?

下载时有没有勾选“韧体”?

网友C:
你是用485通讯的吗?注意设置PLC的站号了没?我开始的时候就是PLC站号没设置成1结果弄了好久。。。

网友D: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

www.ytleader.cn

网友E:
威伦触摸屏,销售,解MI(6000)8000系列

QQ:1446048362
TEL:13957649641

--台州,浙江,大陆地区要威纶触摸屏的找我咯,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