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电流动作继电保护器常见故障

楼主(2012-03-25):
                                                                          剩余电流动作继电保护器常见故障

      剩余电活动作保护器(以下简称保护器)主要作用是保护人身免受电击伤亡及防止因电气设备或线路漏电而引起火灾等事故。为了保证供电的安全可靠,保护器在配电网中得到了广泛推广和应用,同时它在实际安装、运行、维护过程中发现的常见故障也值得留意。

保护器拒动的几种情况

1.1错误安装接线

  家庭中将保护器与刀闸一起安装时,保护器与刀闸的位置先后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接线方式。当采取刀闸在前的接线方式时,保护器的进线是经由刀闸中的相线和中性线及两个保险熔丝后进入的,如保护器前面刀闸中中性线熔丝熔断后,会使保护器"自身电路"失去工作电源,而不能动作。此时相线熔丝并没有熔断,各种电器固然都休止工作,但刀闸以下线路仍旧带电,形成"假象"停电。当用户动用电器或检查"假象"停电时,保护器因失电拒动极易发生触电。因此,一般应采用先入保护器的接线方式,这样不但可以防止因中性线熔丝熔断后,保护器失电拒动,同时对不拉闸更换熔丝的误操纵,也能其起到保护动作。
  1.2安装位置及使用环境、温度不当

  安装位置过高,不能定期(每月)操纵"试验按钮"。如果碰到保护器失灵,也无法知道,易发生人身触电事故。所以,保护器安装高度一般是以成人举手就能操纵"试验按钮"的高度为宜,这样操纵保护器的分合开关比较轻易。

  保护器安装在超过或低于保护器划定的使用温度(环境)或有侵蚀性气体的环境中,电子元件极易失灵,轻易造成保护器的拒动。此时可将保护器放入全封锁箱体内,减少环境与温度对其的影响,确保其正常运行工作。
  1.3设计存在的缺陷

  一般的低压线路,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泄漏电流,各相的泄漏电流大小也各不相同。即使某相导线上发生触电事故,只要各项泄漏电流和与事故电流的向量和未达到剩余电活动作保护器的动作电流整定值,保护器就不会动作。
  家用的保护器,当人体同时触及相线与N线时,电流经相线至人体至N线构成回路,流过保护器的电流没有发生改变,保护器不会动作,失去了保护作用。

  以上两点在实际中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保护器误动的几种情况

  2.1过载、过压

  保护器本身固然具有过压装置,但是农村电网电压波动较大,特别是负荷低谷时,电压过高,以及个别用户使用临时性用电量大的家用电器造成暂时性过载,都有也许引起保护器误动。
  2.2大电念头起动
  大电动起动时,起动电流为正常电流的5~7倍,线路中的电流剧增,引起的电压下降,造成保护器误动作。

  2.3三级保护配合存在的差异

  农网改造中的设备全部采用招标形式采购,因为招标单位较多,不同厂家的动作电流值和分段时间上存在着差异,上下难以配合,轻易引起保护器的误动或越级跳闸。因此,在统一台区内,三级保护器应尽量选用统一厂家的产品,由厂家按用户的要求对动作电流和分断时间做同一调试,进行科学公道的配置。
 2.4室内布置不规范、导线绝缘程度降低
  在室内私自接线,室内布置年久失修,新盖房的室内布线未按相关的要求施工。天色好时泄漏电流小,保护器可以正常运行,碰到阴雨天泄漏电流大,用户在使用一些家用电器及照明设备很也许引起保护器误动作。因此,应加大安全用电常识的宣传,进步室内布线的安全运行水平,新建工程应进步设计和施工尺度,严格执行相关的规程、规范的要求,确保末端保护器正常运行。(www.dqjsw.com.cn)

  保护器禁止投运的几种情况

  3.1电网三相泄漏电流过大

  农村电网的用电负荷不平衡现象较为普遍,网改之后虽有好转,但不平衡现象仍旧存在,当电网的不平衡剩余电流值达到保护器的启动电流值时保护器不能投运。

  3.2整定值计算不准

  保护器动作电流的整定,要保证人身安全和电网的可靠运行,选择的动作电流值如小于正常泄漏电流值,保护器不能投运。

  3.3N线有重复接地
  农网改造后,农村实行三级保护,在变压器台上也配有保护器,它与家用保护器配合使用,因为变压器的中性点多数为接地运行在安装保护器时留意不应将N线重复接地,否则极易引起跳闸。假如发生这种现象,应该立刻查出重复接地处并将其拆除。

  因为农网改造工程中,选用的保护器多数为单项带剩余电活动作功能的保护器,使用时应与具有其他保护功能的断路器相配合,否则当发生事故时,保护器因无此功能而未动作波及低压电网,造成低压电网电压的瞬间升高(注:变压器低压熔丝熔断有时限情况下),轻易烧毁接在此低压电网上的电气设备。因此,在选型时,应首选多功能、科技含量较高的,有一定运行经验的新产品。
  其次,农网中采用三级保护时,应考虑三级保护的时限配合,末级保护的动作时限小于中级保护的动作时限,中级保护小于主保护的动作时限,以免发生末级保护未动而中级或主级保护动作的越级动作现象,扩大停电范围。因此,在选用保护器时应当真进行多级保护选择性的计算。
  第三,应准确安装、使用保护器,使用前具体的阅读产品仿单,了解其整定值、安装环境、使用温度等,使其充分施展主要功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