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通电后呜呜响的原因

楼主(2012-03-25):
     交流继电器或接触器如果短路环装配的不好就会产生上述现象,因为交流电是有频率的,在电压到零位的时候,继电器就会放开,短路环的作用就是把交流电的零位给过度过去,这样继电器就会一直吸合了!
短路环出现问题后继电器就会产生上述故障!
还有,如果你使用的继电器本生就是直流继电器,使用交流电压的情况下,也会发生上述现象!

交流接触器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生产中用得最多的是交流接触器,使用过程中经常发出交流噪声,出现触点损坏等问题。以下是交流接触器问题集锦,描述如下,和大家共享。
故障现象:不动或动作不可靠

可能原因

1. 电源电压过低或波动过大

2. 操作回路电源容量不足或发生断线、接线错误及控制触头接触不良

3. 控制电源电压与线圈电压不符

4. 产品本身受损(如线圈断线或烧毁,机械可动部分被卡死,转轴歪斜等)

5. 触头弹簧压力与超程过大

6. 电源离接触器太远,连接导线太细

处理办法

1. 调节电源电压

2. 增加电源容量,纠正、修理控制触头

3. 更换线圈

4. 更换线圈,排除卡住故障

5. 按要求调整触头参数

6. 更换较粗的连接导线

故障现象:不释放或释放缓慢
可能原因

1. 触头弹簧压力过大

2. 触头熔焊

3. 机械可动部分被卡死,转轴歪斜

4. 反力弹簧损坏

5. 铁心极面有油污或灰尘

6. E型铁心使用时间太长,去磁气隙消失,剩磁增大,使铁心不释放

处理办法

1. 调整触头参数

2. 排除熔焊故障,修理或更换触头

3. 排除卡死故障,修理受损零件

4. 更换反力弹簧

5. 清理贴心极面

6. 更换贴心

故障现象:线圈过热或烧损

可能原因

1.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

2.线圈技术参数(如额定电压、频率、负载因数及适用工作制等)与实际使用条件不符

3.操作频率过高

4.线圈制造不良或由于机械损伤、绝缘损坏等

5.使用环境条件特殊:如空气潮湿,含有腐蚀性气体或环境温度过高

6.运动部分卡住

7.交流铁心极面不平或去磁气隙过大

8.交流接触器派生直流操作的双线圈,因常闭联锁触头熔焊不释放、而使线圈过热

处理办法

1.调整电源电压

2.调换线圈或接触器

3.选择其他合适的接触器

4.更换线圈,排除引起线圈机械损伤的故障

5.采用特殊设计的线圈

6.排除卡住现象

7.清除极面或调换铁心

8.调整联锁触头参数及更换烧坏线圈

故障现象:电磁铁(交流)噪声大

可能原因

1.电源电压过低

2.触头弹簧压力过大

3.磁系统歪斜或机械上卡住,使铁心不能吸平

4.极面生锈或因异物(如油垢、尘埃)粘附铁心极面

5.短路环断裂

6.铁心极面磨损过度而不平

处理办法

1.提高操作回路电压

2.调整触头弹簧压力

3.排除机械卡住故障

4.清理铁心极面

5.调换铁心或短路环

6.更换铁心

故障现象:触头熔焊

可能原因

1.操作频率过高或产品超负荷使用

2.负载侧短路

3.触头弹簧压力过小

4.触头表面有金属颗粒突起或有异物

5.操作回路电压过低或机械上卡住,致使吸合过程中有停滞现象,触头停顿在刚接触的位置上

处理办法

1.调换合适的接触器

2.排除短路故障,更换触头

3.调整触头弹簧压力

4.清理触头表面

5.提高操作电源电压,排除机械卡住故障,使接触器吸合可靠

故障现象:八小时工作制触头过热或灼伤

可能原因

1.触头弹簧压力过小

2.触头上有油污,或表面高低不平,金属颗粒突出

3.环境温度过高或使用在密闭的控制箱中

4.铜触头用于长期工作制

5.触头的超程太小

处理办法

1.调高触头弹簧压力

2.清理触头表面

3.接触器降容使用

4.接触器降容使用

5.调整触头超程或更换触头

故障现象:短时内触头过度磨损

可能原因

1.接触器选用欠妥,在以下场合时,容量不足:

(1)反接制动

(2)有较多密接操作

(3)操作频率过高

2.三相触头不同时接触

3.负载侧短路

4.接触器不能可靠吸合

处理办法

1.接触器降容使用或改用适于繁重任务的接触器

2.调整至触头同时接触

3.排除短路故障,更换触头

4.见动作不可靠处理办法

故障现象:相间短路

可能原因

1.可逆转换的接触器联锁不可靠,由于误动作,致使两台接触器同时投入运行而造成相间短路,或因接触器动作过快,转换时间短,在转换过程中发生电弧短路

2.尘埃堆积或粘有水气、油垢、使绝缘变坏

3.产品零部件损坏(如灭弧罩碎裂)

处理办法

1.检查电气联锁与机械联锁;在控制线路上加中间环节延长可逆转换时间

2.经常清理,保持清洁

3.更换损坏

交流接触器故障判断方法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处理方法

线圈通电后,接触器不动作或动作不正常

1、线圈控制线路断路; 看接线端子有没有断线或松脱现象,如有断线更换相应导线。如有松脱紧固相应接线端子。

2、线圈损坏; 用万用表测线圈的电阻,如电阻为+∞ ,则更换线圈。

3、热继电器动作后未复位。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热继电器的两个常闭点之间的阻值如为+∞ ,则按下热继电器的复位按钮即可。

4、线圈额定电压比线路电压高。 换上适应控制线路电压的线圈。

5、触头弹簧压力或释放弹簧压力过大。 调整弹簧压力或更换弹簧。

6、按钮触头或辅助触头接触不良 按钮清理触头或更换相应。

7、触头超行程过大。 调整触头超程

线圈断电后,接触器不释放或延时释放。

1、 磁系统中柱无气隙,剩磁过大。 将剩磁间隙处的极面锉去一部分,使间隙为0.1~0.3mm,或在线圈二端并联一只0.1uF电容。

2、 启用的接触器铁芯表面有油或使用一段时间后有油腻。 将铁芯表面防锈油脂擦干净,铁芯表面要求平整,但不宜过光,否则易于造成延时释放。

3、 触头抗熔焊性能差,在启动电动机或线路短路时,大电流使 触。头焊牢而不能释放,其中以纯银触头较易熔焊。 交流接触器的主触头应选用抗熔焊能力强的银基合金,如银铁,银镍等。

4、 控制线路接错 按控制线路图更正接错部位。

线圈过热烧损或损坏。

1、 圈的*作频率和通电持续率超过产品技术要求。 更换为相应*作频率和通电持续率的线圈。

2、铁芯极面不平或中柱气隙过大。 清理极面或调铁芯,更换线圈。

3、机械损伤,运动部分被卡住。 修复机械部分,更换线圈。

4、环境温度过高,或空气潮湿或含有腐蚀性气体使线圈绝缘损坏 更换安装位置,更换线圈。

电磁铁噪声过大。

1、短路环断裂 更换短路环或铁芯

2、触头弹簧压力过大,或触头越行程过大 调整弹簧触头压力或减小超行程。

3、衔铁与机械部分的连接销松,或夹紧螺丝松动 装好连接销,紧固夹紧螺丝。

相间短路

1、 触器堆积尘埃太多或粘有水气,油垢使绝缘破坏 接触器要经常清扫,保持、清洁、干燥。

2、在仅用电气联锁的情况下,可逆转换接触器的切换时间短于燃弧时间。 增加机械联锁。

3、灭弧罩破裂,或接触器零部件被电弧烧损而言中碳化 更换灭弧罩,或更换损坏的部件。

网友A:
学习了,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