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种类及简介

楼主(2012-03-25):
一、MD300系列简易型变频器及简介:
  功率段:0.4kw~30kw
   主要特性:电流矢量型、常用调速功能
   适应行业:机床、拉丝机、注塑机、起重机械、印刷机械等领域
MD300系列变频器是一种简易型高性能变频器。控制方式有V/F和无速度传感的矢量控制两种。功能简单但性能优越,适用于对功能要求较少而对于性能要求比较高的场合。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模式下,其优秀的低频转矩、稳速精度及动态特性使其广泛适用于机床、注塑机等行业。
二、MD320系列通用型变频器:
  功率段:单机:0.75kw~400kw,并机最大功率可达800KW。
   主要特性:电流矢量型、强大的功能
      适应行业:机床、拉丝机、线缆、纺织、化纤、电梯、印刷包装机械、健身机械、陶瓷等行业。
    MD320系列变频器是高性能、多功能变频器的杰出代表;与MD300系列相比,增加了、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可实现速度控制与转矩控制。有丰富的频率源叠加和切换方式,有内置PID、摆频控制及16段速简易PLC等功能,特别适合于同步同步控制等复杂要求的应用场合。另外MD320系列变频器有丰富的扩展卡选配件,包括I/O扩展卡、Modbus卡、PROFIBUS总线卡、供水扩展卡等,通过扩展卡,组合出各种不同的量身订做的需求。
三、MD330系列张力专用变频器:
  功率段:0.75kw~400kw
   主要特性:电流矢量型、具有卷径计算等中心卷取常用功能
   适应行业:拉丝机、印刷包装等
汇川MD330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是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MD320的基础上增加卷绕功能模块开发的。MD330集成了丰富完善的卷绕控制模式,能够满足各种情况下的卷绕张力控制,使机械电器控制系统更为简化。MD330有张力闭环和张力开环控制模式,还有一种卷绕模式下的恒线速度控制模式,相比于传统的线速度闭环系统更为稳定。MD330内置有卷径计算模块,可以在各种场合下获得准确的卷径。MD330具有完善的惯量补偿模块,使在张力开环(转矩控制)模式下降低系统加减速对张力造成的影响。MD330具有两套PID参数,可以针对卷经或线速度进行匹配,在高低两端间线性变化,使系统全程获得稳定的控制效果。MD330具有丰富的张力锥度控制功能,在张力开环模式或压力传感器张力闭环模式下可以直接控制张力的锥度变化,在摆杆(摆辊)传感器张力闭环模式下,可以通过锥度模拟量输出控制气缸比例阀来控制张力锥度。MD330具有自动换盘控制逻辑,使不停机换盘的控制非常简化。
ME320系列电梯专用变频器:
  功率段:1.5kw~55kw
   主要特性:电流矢量型、电梯专用功能
   适应行业:电梯
   ME320L系列电梯专用变频器是汇川在电梯行业的全资子公司苏州默纳克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自主开发生产的新一代高性能电梯专用矢量控制变频器。它是多年电梯应用行业经验沉淀结合电机矢量控制、平滑曲线计算等先进算法而诞生的产品,是电梯行业最实用、最专业、最易用的专用变频器!其主要特点如下:
◆ 适用于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电动机的驱动控制,具备多种旋转编码器的接口;
◆ 具有电机参数自调谐功能,可以进行静止调谐或者完全调谐;
◆ 灵活的启动曲线处理、多段S曲线设定、4级加减速时间设定可以保证良好的电梯运行舒适感;
◆ 具有简单实用的蓄电池运行功能,48V电源输入即可完成停电自救;
◆ 具有使能检测、抱闸接触器控制、输出接触器控制、强迫减速判断、超速保护、速度偏差检测、提前开门、触点粘连检测、电机过热检测、启动预转矩补偿等多种电梯专用功能,使电梯控制变得简单、易行;
◆ 操作面板独特的单键设计使复杂的键盘操作变的轻松自如;并可以通过RJ45端口连接到任何位置,使电梯调试变的方便、简单;参数拷贝单元使用简单,便于批量调试;
◆ 内置直流电抗器与制动单元,提高了系统的输出功率因数,减少了电气系统外配部件成本;
◆ 全系列独立风道设计、专业的防雷设计、专业化的加工制作平台、先进的工艺流程控制保证了ME320L电梯专用变频器品质;

MD280系列通用型变频器:
  功率段:0.75kw~400kw
   主要特性:磁通矢量型、强大的功能
   适应行业:可适应风机、水泵、印染设备、陶瓷行业等通用行业
   MD280系列变频器是汇川公司开发的针对通用行业的变频器。与MD320相比,控制方式是磁通矢量方式,具有逐波限流、

网友A:
一、MD300系列简易型变频器及简介:
  功率段:0.4kw~30kw
目前单机最大可以做90KW

二、MD320系列通用型变频器:
  功率段:单机:0.75kw~400kw,并机最大功率可达800KW。
400V的单机做大800KW,690单机可以做到2MW,工程型的可以做到几十M

三、MD330系列张力专用变频器:
  功率段:0.75kw~400kw
   已经不怎么生产了

楼主:
对:HOTEAM关于一、MD300系列简易型变频器及简介:  功率段:0.4kw~30kw目前单机最大可以做90KW二、MD320系列通用型变频器:  功率段:单机:0.75kw~400kw,并机最大功率可达800KW。400V的单机做大800KW,690单机可以做到2MW,工程型的可以做到几十M三、MD330系列张力专用变频器:  功率段:0.75kw~400kw   已经不怎么生产了内容的回复:

还在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