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xp怎么发脉冲给三菱伺服mr-j2s啊

楼主(2012-03-25):
悬赏20分,修正上面标题错误:PLC是s7-200的224,不是224xp。

问题如下

224是源型输出,不能像FX1N那样接啊

难道是

1L+同时接PP和NP,

Q0.0和Q0.1同时接SG?

??

楼主:
哦,刚才这样肯定不行,应该咋接?

楼主:
顶一顶,没人帮啊

网友A:
加个三极管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没有做过这样项目的吗,两个产品市场占用率都很高的啊

网友B:
不太明白……你是说驱动能力不够吗?加上拉或下拉电阻吗!还是什么?详细点!

网友C:
接法NPN,编程直接调用西门子MAP库控制,

楼主:
对:陈古今关于不太明白……你是说驱动能力不够吗?加上拉或下拉电阻吗!还是什么?详细点! 内容的回复:

这是伺服接三菱的PLC的脉冲输出点Y0的方法,Y0是NPN输出,电流是流进的。电流从VDD到SG正好是个回路。里面的发光二极管脉冲动作。

而西门子S7-200是PNP的,电流是从Q0.0点流出的,伺服里面的发光二极管是单向的,再按上图Q0.0接PP,1L+接SG接肯定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