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发电机与电网并网后发电机电能计量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2-03-25):
我们都知道:发电机与电网并网后,测量发电机出口端电压与电网电压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电压并不一定是发电机实际输出电压,发电机的输出电压与它的励磁电压及功率因数的变化而变化;为了提高发电机效率,我们往往通过降低发电机输出电压来提高发电机功率因数,此时发电机的输出电压一般都是比电网电压低,而这个电压无法测量出来,所以发电机的电能计量表的电压取样其实就是电网电压,结果导致了测量误差,这个误差甚至达到10%,对电力生产产生误导的影响。我想请教各位大师,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的发电机电能表计量不准的问题?

网友A:
将发电机电压提高到电网电压,同时进行无功补偿

网友B:
说的是电能表问题吧,有这样的表吗?做过三峡工程的朋友给说说哦,坐等学习。。。。。。。。。。。。

网友C:
感觉楼主的有些概念有问题,如果忽略发电机到市网并网回路的阻抗,并网成功的发电机输出电压和电网电压是一样的,在一定范围内调节发电机励磁只能改变发电机的功率因数,更多情况下我们关心发电机输送至电网的电能,所以没必要测到楼主所谓的发电机的“真实”输出电压。输出电压,功率因数和励磁都有关系,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可到电机学的教材中找到。

网友D:
概念错误。发电机一旦和电网并网以后,其端电压和电网是一样的。你说的不一样是发电机产生的电势,这个电势与电网电压的向量差,会降落在发电机的内部阻抗上,就像变压器的内阻一个道理。这个电势是测量不出来的的。电源的内阻产生的损耗会计算在效率上,而你在端部测量的功率实际上是你对电网的贡献。如果你需要计算你的全部付出的功率,就需要从蒸汽那边的做功计算,那是你原动机的功率。原动机功率减去发电机端部功率,就是你的发电系统损耗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概念错误。发电机一旦和电网并网以后,其端电压和电网是一样的。你说的不一样是发电机产生的电势,这个电势与电网电压的向量差,会降落在发电机的内部阻抗上,就像变压器的内阻一个道理。这个电势是测量不出来的的。电源的内阻产生的损耗会计算在效率上,而你在端部测量的功率实际上是你对电网的贡献。如果你需要计算你的全部付出的功率,就需要从蒸汽那边的做功计算,那是你原动机的功率。原动机功率减去发电机端部功率,就是你的发电系统损耗的东西。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其实我的思维出现这个概念时,就对自己这个概念产生了怀疑,为什么以往都没有见过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在这里发这个帖子也是为了证实这个概念的对错及错在哪里;误导我产生这个概念的原因是:去年市供电局为我公司两台发电机组换了两个电子电能计量表,原来的转盘式电能表不用了,结果发现这两个电子电能表计量偏大,与我们的数字功率表对比大了5%左右,误导了我们的电能生产;按照电子表的参数也对得上号,询问供电局的技术人员也说表没有什么调整的;于是自己转念一想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如今经过大家提点,我确认就是供电局的电子表有问题,他们把收费表安装给我们(我们自己发电不用收费),导致了计量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