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这么接为什么不会短路.请各位师付释疑!

楼主(2012-03-25):
电流互感器是个升压变压器,为会么这么接不短路?

网友A:
        当你明白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时就会知道啦,不能开路运行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就在短路状态下工作的。

网友C:
当电流互感器从二次回路线路中断开时,一定要用短路片短接互感器输出点,不然会出危险事故,这是电工安规程中强制规定的。

网友D:
二次侧绝对不允许开路,因一旦开路,一次侧电流I1全部成为磁化电流,引起φm和E2骤增,造成铁心过度饱和磁化,发热严重乃至烧毁线圈;同时,磁路过度饱和磁化后,使误差增大。电流互感器在正常工作时,二次侧近似于短路,若突然使其开路,则励磁电动势由数值很小的值骤变为很大的值,铁芯中的磁通呈现严重饱和的平顶波,因此二次侧绕组将在磁通过零时感应出很高的尖顶波,其值可达到数千甚至上万伏,危机工作人员的安全及仪表的绝缘性能。

  另外,一次侧开路使二次侧电压达几百伏,一旦触及将造成触电事故。因此,电流互感器二次侧都备有短路开关,防止一次侧开路。在使用过程中,二次侧一旦开路应马上撤掉电路负载,然后,再停车处理。一切处理好后方可再用。

转自《百度百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
    另外,一次侧开路使二次侧电压达几百伏……

    是否有笔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    另外,一次侧开路使二次侧电压达几百伏……    是否有笔误?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