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P漏电保护器零线只接上端,下端不接能否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2012-03-26):
使用100A正泰DZ158LE-100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上端接变压器的380V电和中性节点的零线,变压器中性节点不接地。下端接380V加热管,不接零线,当380V加热管漏电时,断路器能否起到漏电保护作用?这个设备应用在一个炸药厂,所以不敢大意,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只要ia+ib+ic不等于0就动作

4P漏电保护无论零线是否接负载,电源入端一定要接入。

楼主:
那么我这种接线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了,对么?

网友B:
设备应用在一个炸药厂,所以不敢大意(现场的传感器都是通过安全栅接的安全型传感器吗)

网友C:
使用100A正泰DZ158LE-100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上端接变压器的380V电和中性节点的零线,变压器中性节点不接地。下端接380V加热管,不接零线,当380V加热管漏电时,断路器能否起到漏电保护作用?

1、变压器中性节点不接地。是3相4线供电,属于IT系统;

2、只有一根工作零线N ,他是单相电源线之一,不是保护线,必须通过漏电保护器;

3、所有单相设备用电时,工作零线N要从断路器下口引出;

网友C:
4、所有设备的外壳金属接地保护;

5、断路器能很好的起到漏电保护作用,而且比接地系统要好很多;

网友D:
如果是TN-C系统,是不能使用漏电保护器的,要接成局部TN-S系统也就是TN-C-S,可以使用3P、4P漏电保护器,N线进保护器,PE 线接用电设备外壳,在电源端,N、PE接在一点,接电源零线。

网友E:
实际上不接零线有时也能起到漏电保护作用,只要 三相电流不平衡就会动作。

网友F:
因为,漏电开关的工作原理是,流出多少电流,回来多少电流,如果流出,或者回进来的电流不平衡,开关应该动作。所以,电加热设备,漏电开关的零线接与不接,是根据这个接入设备的内部的工作连接来确定的,如果是Y型接法,那么,肯定是要接零线的,因为,加热管的电阻值不一定绝对平衡,因此,零线可以起到分流和平衡漏电开关进出电流。三角形接法应该不管漏电开关的零线,所以,可以接,使用也正常。

网友G:
按照你的说法是起不到保护作用的。找个地方试一下看看

网友G:
你的设备应该都要接地防静电,加热管单相漏电通过设备流入大地了。两相漏电时断路器就要跳了。

网友H:
漏电保护是人身安全的关键,确保安全才是硬道理,所以选择漏保时,还应注意品牌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漏电保护是人身安全的关键,确保安全才是硬道理,所以选择漏保时,还应注意品牌

的确要注意品牌了,温州那边的谨慎用吧,你可以用零线出线和金属外壳碰一下,看跳闸不?

网友J:
呵呵,楼上说的是,现在市场上很多温州那边过来的工业电器,用着闹心啊。

网友K:
你的设备应该都要接地防静电,加热管单相漏电通过设备流入大地了。两相漏电时断路器就要跳了

网友L:
按照你的接法 , 因为接变压器的中性点没有接地, 当380V加热管漏电时, 漏电点与变压器没有构成回路, 所以没有漏电流产生, 流过DZ158LE-100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的电流是平衡的, DZ158LE-100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不会动作,起不到漏电保护作用。这种接法,即便人体触及漏电点或者人体触及任意一根相线(三根火线的任意一根)都是安全的。

网友L:
按照你的接法 ,即使把任意一根相线(三根火线的任意一根)直接接地,DZ158LE-100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不会动作。

网友M:
按照你的接法 ,即使把任意一根相线(三根火线的任意一根)直接接地,DZ158LE-100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不会动作

楼主: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使用100A正泰DZ158LE-100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上端接变压器的380V电和中性节点的零线,变压器中性节点不接地。下端接380V加热管,不接零线,当380V加热管漏电时,断路器能否起到漏电保护作用?这个设备应用在一个炸药厂,所以不敢大意,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我觉得可以,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中性点不接地了哪有漏电可能。没接地就是隔离了。相线直接接到地都不形成回路。只有分布电容产生的电流。这小的电流能导致开关跳不?要是可以形成回路的漏电也是在火线之间的漏电,形成假的负载。三相电流和都是零的。

网友:
肯定是不行啦,你可以选用3P的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市面上很多

网友:
你可以先了解一下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看了你就清楚了

网友(2012-05-18):
对:刘志斌关于
使用100A正泰DZ158LE-100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上端接变压器的380V电和中性节点的零线,变压器中性节点不接地。下端接380V加热管,不接零线,当380V加热管漏电时,断路器能否起到漏电保护作用? 1、变压器中性节点不接地。是3相4线供电,属于IT系统;2、只有一根工作零线N ,他是单相电源线之一,不是保护线,必须通过漏电保护器;3、所有单相设备用电时,工作零线N要从断路器下口引出;
内容的回复:
应该可以用的。但是要经常测试看其是否会工作。有个试验按钮的。温州的东西挺容易失灵的。说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