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恳VM05过电压故障急救

楼主(2012-03-26):
现一台三恳VM05/380V/37KW的变频器,一上电就报OUN过电压故障,把电压检测IC  358更换后还是依旧,请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A:
电压检测设置有问题吗?另外检测取压回路的原件看有没有问题。导致进入358的值就不正确。

网友B: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2622513100001

楼主:
此机故障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C(2012-12-05):
怎么解决的,发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D(2013-01-14):
没解决的的时候就来求助,解决了也不发出来分享下,唉!!

网友E(2013-03-27):
呵呵,程工,你好。我用示波器查的。

网友F(2013-07-24):
换芯片后 检查2.2千欧的电阻是不是好的 就这简单,还卖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