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指令应用
余 辉

楼主(2012-03-26):
这个程序上的  D M0013 中的D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是不是T000接通,则M0013接通扫描一次?

网友B:
在这里“D”表示M0013上升脉冲,  D NOT 表示下降脉冲 跟三菱的 上升下降脉冲指令一样。应该多看看说明书啊

网友A:
 谢谢   说明书上都没有这些哦

网友C:
上升脉冲指今,只在上升沿接通一次

网友A:
对:ihjmh1988关于上升脉冲指今,只在上升沿接通一次 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