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Flex700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2-03-26):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是个菜鸟想请教一些问题希望各位大侠给予答复,在此深表感谢!

有个变频系统变频器为PowerFlex700现要求有自动和手动操作且自动时的变频器信号来源为4--20mA 由DCS给定手动时来自于电位器调节给定,如何实现该功能?

网友A:
外部模拟量输入一般有两路,其中一路接参考电压(10V)和模拟量输入公共端所连接的电位器的滑片的地方,实现手动调节,另一路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入公共端接DCS

楼主:
对:zgd5403关于外部模拟量输入一般有两路,其中一路接参考电压(10V)和模拟量输入公共端所连接的电位器的滑片的地方,实现手动调节,另一路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入公共端接DCS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