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工况,液位计怎样选型?

楼主(2012-03-26):
生产中,一中间槽。工况:真空,温度70-80度,内物料,褐色,粘稠易挂料(低于50度,像糖稀),没有搅拌。欲控制物料的液位。请问:此种工况,液位计怎样选型?价高质次的雷达,排除在外。烦请高人推荐方案。谢谢啦

网友A:
老盆右好鸟~~~~~~

真空负压液位,好像也木有,太好滴方法?,,俺也不会干旁滴啥,一条道跑到黑,

那天还有个哥哥,砸瓜俺屌呢,,,老郁闷鸟,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A:
雷达,几百公里外,定点清除都搞滴定,咋嘛罐罐中一个小液位,就常常误报搞不定呢?

嘿嘿

那得感谢天空,提供鸟一个优良优良优良滴,参考背景

但背景一复杂,仙仙女进鸟劳教所,嘿嘿,别舌雷达要怂,雷达他爹雷公,也得怂鸟~~~~~~~~~

网友B:
根据你所说的介质及工况,应该采用非接触式的液位计,因为此介质黏稠,不能使用接触式的,非接触式的有超声波的、微波的、雷达的,而你又不使用雷达的,那就只有选择超声波和微波的了,我建议使用超声波的,根据槽的高度选择超声波探头,尽量远离测量介质,这样就要选择测量距离大一点的超声波探头,这样信号强一些,测量受影响小一些。

网友A:
楼上小哥哥牙

1、微波的和雷达的,难倒不是一回事鸟?,,,猫叫个咪,咪叫个猫,你滴明白?,,,嘻嘻嘻

2、真空环境,你咋敢点播楼主去用超声波呢?,声速在一个大气压和半个大气压下差异多少,你滴明白?,,嘻嘻嘻

3、小哥哥呀。。。。。。。。。。。。。。。呵呵

网友A:
4、小哥哥热情如火,是个好娃~~~~~~~~~~~~~~~~~~~~~~~~~~·

5、但真正靠谱滴非接触呀,

    不是这波那波

    而是在罐罐外面,全压称重,或者分压称重,,甚至气相重量,都能计量出来,给它刨鸟

6、称重液位计实标,大致就是

     空罐采样一哈,满罐采样一哈,

     罐罐如果不是立罐鸟,中间再记录几个测值,

     俺村久有表计,支持曲面拟合,可将测值校正到液位真值

7、另有一种非接触液位测量方法,比称重更靠谱

     就是利用一个巧招儿,先搞定气相体积,再搞定气相高度

     这招用于大静压高温小液位,例如测8MPa900℃0.4米范围的熔盐液位

     那个牛呀,

     都不能叫牛B鸟,,,,叫牛8

      嘻嘻嘻嘻

网友C:
如果所测液位高度不是很高或者是卧罐性质的可以使用浮球液位计,浮球处于罐介质中温度是介质温度所以不会出现粘附的状况。如果所测液位较高或者是一种立式的细长罐可以使用磁浮子液位计,由于介质在低温下易冷凝粘附可以对磁浮子进行伴热保温使其不低于50度,这样内部的磁浮子也不会出现过多的介质粘附现象。

楼主:
感谢二王。是的,工况是负压,超声波不管使。设备已投产,管道较多,若用称重法,工程量太大,受限制。罐体不高,约2米,生产不是连续的,一批料精馏后,放尽,等待下一批。浮球式或磁致伸缩,怕挂料呀。求的是安全,接手一定要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