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车间设备的接地线和防静电线是同一个大地接地点吗?

楼主(2012-03-26):
我有一朋友,他们公司是给苹果公司加工产品的,苹果公司要求他们把工厂车间设备的接地线和防静电线分开,必须是两条线,但必须接在同一个大地接地点上.你们觉得他们的这个要求正确吗? 我觉得应该是两条线,两个不同位置的大地接地点才对吧.不知是他们错了,还是我错了? 防静电接地和设备接地应该不是同一个概念吧? 欢迎静电专家学者讨论!

网友A:
个人觉得就只要一个接地点,所有的接地都接过来,因为接地点多的话就可能有电位差,就会对设备的使用可能造成误动作等影响。。。我想他们的要求应该没问题。。。

网友B:
估计他们是为了人身安全考虑才这样做的吧.

网友C:
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为了安全考虑,

网友D:
他们的要求是正确的,在不同要求接地或不同设备接地,正确的做法是分别接线至接地点,不要串接,以免出现干扰,接地要求只是针对接地电阻,只要接地点的接地电阻达到要求就可以了,不同的设备或系统对接地电阻有不同要求,只要按照要求进行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E:
我感觉饿这样的接法是正确的,因为接地点多的话就可能有电位差,就会对设备的使用可能造成误动作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