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pcschematic elautomation电气软件问题

楼主(2012-03-26):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我刚学电气CAD 连接电线时总显示出错 (正确的装配图!非法连接)不知什么意思请前辈帮忙。谢谢

网友:
点击菜单
设置.选择设计方案数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把正确的装配图前面的勾去掉.再点确认.
试试看,不行再交流.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
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26225204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