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气自动化入门书籍

楼主(2012-03-26):
小弟大专毕业    想学好电气自动化   求各位大哥推荐几本入门书籍~~~先拜谢~~~

网友A:
这个不好推荐,你应该是在学校学习电气自动化的吧!理论知识应该没有问题,只是缺少实践,我是过来人,要想学习实际的系统设备,首先要想好对哪一类系统设备感兴趣,对哪一个品牌感兴趣,确定目标再开始学习,并找机会进行实际操作实践,不能什么都学,到后什么也不精,都是知道个大概和泛泛,那是最不可取的,确定目标以后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学习了,可以通过工控网、品牌的官方网站下载一些资料进行学习,而且还可以在工控论坛上与同行们交流,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小小建议,可作为参考。

网友B:
说实话楼主说的太广啦,电气自动化包括的太多啦;

我推荐楼主一本书  电工学  很不错的,分上下两册

楼主:
对:今生缘关于说实话楼主说的太广啦,电气自动化包括的太多啦;我推荐楼主一本书  电工学  很不错的,分上下两册内容的回复:

是哪个作者的?或者哪个出版社的?

网友C:
先根据工作的需要进行有选择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