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子齿轮的设置

楼主(2012-03-26):
伺服电子齿轮的设置

szlixiangyang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3-24 10:08:06 楼主

在设备电子齿轮时,需要知道脉冲当量(也就是一个脉冲所对应的进给量或角度数),那么这个脉冲当量该怎样计算?还是可以给定?

在J2S的说明书上的例子中:伺服电机的脉冲分辨率是131072,机械一转的进给量是10mm,变速比为1:2,那么这脉冲当量是不是为10/131072*2得到的是0.038um,而给定的一个脉冲为10um的进给量?          有点疑惑。请指教!

                                                                                                谢谢!

回复 举报 收藏 评分
青岛黄工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3-24 10:47:45 1楼
机械一转的进给量是10mm,是指一丝的螺距吧,可以先确定机械精度要求,再求脉冲当量,进而计算电子齿轮比设置。共参考。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波恩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3-25 12:41:57 2楼

脉冲当量分指令脉冲当量和反馈脉冲当量

如果伺服已选定为J2S,则执行端的反馈脉冲当量的确为“10mm/(131072*2)“,按楼主的计算为“0.038um”,而指令脉冲当量为10um,即楼主所说的“给定的一个脉冲为10um的进给量”,如何统一“0.038um”的反馈脉冲当量与“10um”的指令脉冲当量间的不一致性,这就需要用到日系和仿日系通用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功能。

“10um”的指令脉冲当量,与“机械一转的进给量是10mm”,就意味着机械每转一圈,需10mm/10um=1000个这样的指令脉冲,而“变速比为1:2”,即伺服电机转过2圈,因而电机每转1圈所需的指令脉冲数为500。

以500的每转指令脉冲数,对131072的单圈反馈分辨率,就可以核算出所需的电子齿轮比=131072/500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笨鳥慢飛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3-25 14:07:37 3楼

當你在規畫電控系統最先要考量的是 設備的產能及精度

机械一转的进给量是10mm,是指一丝的螺距吧,可以先确定机械精度要求,再求脉冲当量,进而计算电子齿轮比设置。共参考。

市面上有一絲螺距的絲桿嗎? !

 什麼叫脈衝當量 其實從單位就可看出其定義 步距(mm)/ PLUSE(脈衝)

有些上位控制器 脈衝當量不會自動形成 所以就需要運算 提高系統解析度 再電控的方法有兩種 4倍頻 及電子細分(倍頻) 或機械手段 就是加裝減速機 再高解析度之伺服系統 若不用電子齒輪比 將解析度降下來 設備產能將會受影響 速度會受限制 電子齒輪的設定式在精度與產能下所要考慮兩者的平衡點

此系統最高解析度為18位

不管透過機械 或電子細分 來提高系統之解析度(分辨率) 都不能提高系統的精度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电工九段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3-25 14:39:10 4楼
脉冲当量是自己给定的,是根据设备生产工艺要求的精度所决定的。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楼主:
刘志斌
个人主页 TA发消息 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3-26 14:33:10 5

已知:

1)伺服电机的脉冲分辨率是131072

2)变速比为12

3)机械一转的进给量是10mm

4)给定的一个脉冲为10um=0.01mm

求:电子齿轮比=

1)伺服转2周,丝杠转一周,所以伺服转一周的指令脉冲数=10mm/0.01mm×2=5mm/0.01=500

2)伺服转一周编码器输出反馈脉冲131072

3)电子齿轮比=伺服转一周编码器输出反馈脉冲/伺服转一周的指令脉冲数=131072/500=262.16

楼主: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3-22 21:01:57 9楼

脉冲当量,是指位置反馈系统中,最小计数单位所代表的名义尺度。

指令脉冲当量,是指每个指令脉冲所代表的名义尺度。

反馈脉冲当量,是指每个反馈脉冲或反馈计数增量所代表的名义尺度。

指令脉冲当量小于反馈脉冲当量没有实际意义。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楼主: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重衣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3-29 21:42:40 5楼
波恩老师:

脉冲当量分指令脉冲当量和反馈脉冲当量?好像有些不对吧,请说明一下,谢谢!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波恩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3-30 07:58:43 6楼

无论是指令还是反馈,计数值每增减1所对应的理论移动距离就是脉冲当量,所以说指令侧有指令脉冲当量,反馈侧有反馈脉冲当量。伺服的反馈脉冲当量一般而言是个固定值,取决于电机的所选用的反馈元件,比如编码器,旋转变压器等,以及对反馈信号的具体处理方法,比如电子细分。指令脉冲当量一般源自设计目标。当这两个脉冲当量不一致时,就有必要通过通用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进行协调。

楼主:
笨鳥慢飛

网友:
波恩

脈衝當量只有一個 在系統裡面 並且存在控制器內的一個參數 驅動器不是控制器 他所接受僅是編碼器的訊號 非脈衝當量 並且將此訊號(正余弦) 經內部模擬量做倍頻 及 4倍頻 轉成17位TTL 再透過電子齒輪 輸出適合此系統 之速度 經度 要求之 脈衝數 給控制器

控制器一般不自動形成脈衝當量 可能考慮 需要增很多運算指令 影響控制的響應速度 固讓使用者自行運算

网友A:
若控制器是PLC 呢 ???

网友B:
承蒙老兄提醒,不胜感激!

 只不过回转式反馈既然有分辨率,或解析力,对应到直线运动的负载端,每一个反馈计数增量就必然对应一个确定的理论位移量,这个与反馈分辨率对的位移量就是反馈脉冲当量。

 对于直线光栅尺,若每mm刻线密度50线,不做电子细分,只做经典的4倍频,则每个4倍频后的反馈脉冲对应的位移增量就是5um,这个5um可以称之为直线光栅尺的检测分辨率,也可以称之为反馈脉冲当量。

 回到旋转式驱动的直线运控来看,既然存在每转指令分辨率(脉冲数),或者存在每转反馈分辨率(脉冲计数),对应到直线运动的负载端,就存在每个指令脉冲或反馈脉冲对应的理论位移增量,这个位移增量就是脉冲当量,与每转指令脉冲分辨率对应的就是指令脉冲当量,与反馈脉冲分辨率对应的就是反馈脉冲当量。

 总之,脉冲当量是站在机械传动系统设计的角度上去看,的确不是站在伺服驱动器的执行角度去看。因而,正如兄台所言,普通的伺服驱动和PLC都只需知道自己该走的脉冲数/计数值即可,无需知到被驱动对象的脉冲当量到底是多少。

 个人以为,不必过分拘泥于此间说法的差异,这里没有技术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甚至不存在正误对错之别。

 最后,欣见兄台终于摒弃了与那七窍通了六窍者的无谓辩驳。

网友C:
谢谢各位的精彩分享!学习了!

网友D:
呵呵,谢谢老师的指点!

楼主:
“那么这个脉冲当量该怎样计算?还是可以给定?”

1、楼主问,脉冲当量是给定的,还是计算的?

2、脉冲当量当然是与用户给定的,用户根据工艺需求的工件移动速度,决定每个指令脉冲的工件的进给量或者说位移量;

3、用户、控制器都要知道脉冲当量,然后根据给定目标位置,确定指令脉冲总数;

4、用户给定脉冲当量,还要根据脉冲当量计算出电子齿轮比,在控制器上设定电子齿轮比;

楼主:
5、事实上,当电子齿轮比确定后,脉冲当量也就确定了:

     脉冲当量=螺距/减速比×(编码器反馈脉冲/电子齿轮比)

                  =螺距×电子齿轮比/减速比×编码器反馈脉冲

楼主:
6、也就是说,电子齿轮比确定后,脉冲当量是计算出来的;

楼主:
7、所以笨鸟因此说,先确定脉冲当量会出“导因为果”的错误;

8、其实用户先给定脉冲当量,再确定电子齿轮比,也是正确的,不会出任何错误: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反馈脉冲/(螺距/减速比×脉冲当量)

楼主:
“那么这脉冲当量是不是为10/131072*2得到的是0.038um,”

1、楼主问,“脉冲当量是不是为10/131072*2得到的是0.038um”?

2、脉冲当量= 10mm/2×131072=0.038um= 螺距×电子齿轮比/减速比×编码器反馈脉冲;(6楼的公式)

3、楼主计算这个脉冲当量时,是在电子齿轮比=1的前提下计算的;

楼主:
4、当电子齿轮比是其它值时,例如电子齿轮比=10时,脉冲当量就是0.38um;

     当电子齿轮比是其它值时,例如电子齿轮比=100时,脉冲当量就是3.8um;

     当电子齿轮比是其它值时,例如电子齿轮比=200时,脉冲当量就是7.6um;

楼主:
5、这样有个明显的缺点,脉冲当量不是一个长度单位的最小单位,例如脉冲当量要是1mm、0.1mm、0.001mm、0.0001mm、……那就好了;

6、所以用户一般还是先确定脉冲当量,例如

1) 脉冲当量=0.0001mm

2)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反馈脉冲/(螺距/减速比×脉冲当量)                (8楼的公式)

                     =131072/(10mm/2×0.0001mm)

                     =131072/50000

                     =2.62144

3)这种计算有个缺点,电子齿轮比不是整数,很多情况下是个小数;

楼主:
“给定的一个脉冲为10um的进给量?  ”

1、楼主问,而“给定的一个脉冲为10um的进给量?  ”,不是0.038um?!

2、当给定  脉冲当量=10um=0.01mm:

1) 脉冲当量=0.01mm

2)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反馈脉冲/(螺距/减速比×脉冲当量)                (8楼的公式)

                     =131072/(10mm/2×0.01mm)

                     =131072/500

                     =262.144

楼主:
刘志斌
表于:2012-04-05 22:56:03 12楼

楼主:
如果楼主szlixiangyang 看到后,能把上位机的额定频率、电机的额定转速告诉我,我还有个问题要讲一下!

楼主:
关于4倍频的问题:

1、因为指令脉冲进入控制器作为记数加脉冲,而编码器输入反馈脉冲作为记数减脉冲;

2、加脉冲和减脉冲记数可以有不同的输入端,也可以有不同脉冲波形;

3、当减脉冲需要尖峰脉冲(正的或负的)时,需要将编码器输出的正、余弦波形,先整理成方波,再通过微分电路转换成尖峰脉冲,这样一个正弦脉冲,就会变成4个尖峰脉冲,以适应尖脉冲技术的需要;

4、这个4倍频,是波形转换的需要,不是需要4 倍频,是需要将方波转换为尖峰脉冲的原因;

5、如果是这样,在计算电子齿轮比时、脉冲当量时,一定要叫将编码器输出的正、余弦波数乘以4;

楼主:
关于脉冲当量:

1、脉冲当量只有一个,不会是两个;

2、脉冲当量由用户给定,是用户调整工件移动速度和进给量的需要而设置的一个平台;

3、脉冲当量确定后,再确定电子齿轮比,并进行电子齿轮比相关参数的设定;

4、脉冲当量与电子齿轮比是相关量,一个确定,另一个也必然确定;

5、脉冲当量或者电子齿轮比,是控制器根据控制目标位置进行脉冲数计算的主要依据;

6、这里要说明的是,脉冲当量、电子齿轮、4倍频的问题,因伺服的设计有很大差异,不拘一格,所以关于脉冲当量、电子齿轮、4倍频的问题,一定要以伺服说明书为准,不能套用,否则会出错!

楼主:
关于这种伺服的一点看法:

1、这种伺服位置检测因编码器而准确;

2、当运动部件到达给定位置时,停机、启动等命令是准确的;

3、可是电机以及运动部件是否听从命令,响应是否及时,是这种伺服成败的关键;

4、就好像你知道准确数字,确在用粗调旋钮调整,永远调不到你要的精确位置上一样;

5、出现的故障,往往是在指定位置左右来回摆动;

6、操作对策,只能是在指定位置减速慢行,或者采用机械位置连锁制动措施;

楼主:
正弦编码器的刻线排列、检测正弦波形、解析4倍频的结构和原理

刘志斌    2012.04.09

如图:

1、正弦编码器的刻线参数和排列规则:

1)刻线宽度与刻线间隔相等;

2)有4条相同刻线数的刻线a、b、c、d,排列方法如图所示;

3)a、b(或c、d)刻线与间隔错开;

4)a、c错开90°

2、检测波形的合成:

1)每条刻线检测到的模拟信号强度是正弦波形的半周;

2)a+b合成正弦波形,c+d合成正弦波形,两个正弦波形互差90°;

3、4倍频解析脉冲形成原理:

1)每个刻线的正弦半波,整理产生1个方波脉冲;

2)4条刻线解析合成4倍频方波脉冲;

网友E:
机械一转的进给量是10mm,是指一丝的螺距吧,可以先确定机械精度要求,再求脉冲当量,进而计算电子齿轮比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看到后,能把上位机的额定频率、电机的额定转速高速我,我还有个问题要讲一下!

谢谢兄台的指点!上位机可以是PLC频率是100KHZ,电机的转速是2000r/min.谢谢!

楼主:
1)伺服电机的脉冲分辨率是131072

2)变速比为12

3)机械一转的进给量是10mm

4)给定的一个脉冲为10um=0.01mm

5)PLC频率是100KHZ,

6)电机的转速是2000r/min

求:

电子齿轮比=1,脉冲当量、电机的速度、工件的速度

解:

1)PLC频率是100KHZ,每一秒钟发出指令脉冲=100×1000个/s;

2)这时,电机的转速=100×1000/131072=0.76r/s=45.6r/min;

3)工件移动速度=(螺距/减速比)×电机的转速=(10mm/2)×0.76r/s=3.8mm/s

4)脉冲当量=(3.8mm/s)÷(100×1000个/s)=0.038um

楼主:
1)伺服电机的脉冲分辨率是131072

2)变速比为12

3)机械一转的进给量是10mm

4)给定的一个脉冲为10um=0.01mm

5)PLC频率是100KHZ,

6)电机的转速是2000r/min

求:

电机额定转速运行时,电子齿轮比=?,脉冲当量、工件的速度

解:

1)电机的额定转速=2000r/min=2000÷60=100/3( r/s);

2)编码器每秒的反馈脉冲=编码器脉冲分辨率×电机的额定转速=131072×100/3;

3)上位机每秒钟发出指令脉冲=100×1000个/s;

4)电子齿轮比=编码器每秒的反馈脉冲/上位机每秒钟发出指令脉冲

             =(131072×100/3)/100×1000

                       =43.69

5)工件的速度=螺距×电机速度/减速比

                      =10mm×【100/3( r/s)÷2】

                      =500/3mm/s

                      =166.6667(mm/s)

6)脉冲当量=【螺距×电机速度/减速比)】 ÷上位机每秒钟发出指令脉冲

          =10mm×【100/3( r/s)÷2】÷ (100×1000)

                  =1/600mm

                  =5/3um

                  =1.6667um

楼主:
1、回到12楼:

1、楼主问,而“给定的一个脉冲为10um的进给量?  ”,不是0.038um?!

2、当给定  脉冲当量=10um=0.01mm:

1) 脉冲当量=0.01mm

2)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反馈脉冲/(螺距/减速比×脉冲当量)                (8楼的公式)

                     =131072/(10mm/2×0.01mm)

                     =131072/500

                     =262.144

2、当你的“给定的一个脉冲为10um的进给量?”时,电子齿轮比已经是262.144;

3、23楼的计算结果,

电机额定转速运行时,上位机额定频率输出指令脉冲,电子齿轮比=43.69,脉冲当量=1.6667um,工件的速度=166.6667(mm/s);

楼主:
4、如果你的给定脉冲当量是10um,电子齿轮比是262.144,你的上位机的工作频率必须工作在上位机额定频率的1/(262.144/43.69)=1/6倍以下;

5、如果你的上位机的频率超过“上位机额定频率的1/(262.144/43.69)=1/6倍”,你的电机就会超过额定转速;

楼主:
6、所以你的系统脉冲当量不宜超过1.6667um

楼主:
7、或者你的系统脉冲当量超过1.6667um 时,上位机的工作频率要反比下降,或者电机额定速度正比提高!

楼主:
很适合想我这样,知道这些但又感觉还不是很透彻的人反复学习。

楼主:
1、通过计算我们知道,电子齿轮比=1时,电机转速很低,随着电子齿轮比增大,电机转速增大;

2、脉冲当量也一样,随着电子齿轮的增大而增大;

3、脉冲当量增大时,工件的移动速度增大;电机的转速也随着增大;

4、当脉冲当量增大时,需要低速运行时,可以减小上位机的工作频率;

网友G(2012-07-17):
这么说,做位置控制时,首先先确定自己的脉冲当量,然后根据脉冲当量设置电子齿轮比,现在我用的是三菱PLC最大脉冲频率为20KHZ,我丝杆螺距为12MM,伺服电机最大为1500R/MIN,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脉冲数位10000,减速比为1:1,那么我的脉冲当量选择多长比较合适,电子齿轮比设置又为多少,0.5S内PLC发送的脉冲频率和脉冲数量数多少?

楼主:
已知:

         三菱PLC最大脉冲频率为20KHZ;

          丝杆螺距为12MM

          电机转速 1500R/MIN

          编码器反馈脉冲数位10000

          减速比为1:1

          你的工艺要求是什么?例如工件移动的速度?

求:

1) 电子齿轮=1    脉冲当量=?   0.5S内PLC发送的脉冲频率和脉冲数量数多少?

2)伺服电机额定转速运行时,电子齿轮比=?   脉冲当量=?  0.5S内PLC发送的脉冲频率和脉冲数量数多少?

3)可以求出你的脉冲当量的设置范围=?   电子齿轮比的设置范围=?

4)你可以根据工艺要求设置脉冲当量

楼主:
解:

1)电子齿轮比=1

     电子齿轮比= 电机旋转一周编码器反馈脉冲数/电机旋转一周指令脉冲数=1

     伺服电机的转速=脉冲频率20KHZ/ 编码器反馈脉冲数10000=20×1000/10000=2周/秒=120周/分

     脉冲当量=工件移动的距离/指令脉冲数=丝杆螺距12MM/10000=0.0012mm

     0.5S内PLC发送的脉冲频率和脉冲数量数:频率为20KHZ,0.5秒内脉冲数量=频率×时间=20KHZ×0.5秒=10000个

     工件移动速度=0.0012mm×20000=24mm/秒

楼主:
2)伺服电机额定转速运行时,

     伺服电机额定转速=1500/60=25r/s

     电子齿轮比= 伺服电机的转速×编码器反馈脉冲数/脉冲频率=25×10000/20×1000=12.5

     脉冲当量=  丝杆螺距/一周指令脉冲数=丝杆螺距/一周编码器反馈脉冲数/电子齿轮比

                 =12mm×12.5/10000=0.015mm

      0.5秒内脉冲数量=频率×时间=20KHZ×0.5秒=10000个

     工件移动速度=0.015mm×10000=150mm/秒

楼主:
3)可以求出你的脉冲当量的设置范围=(0.0012mm,0.015mm)

                      电子齿轮比的设置范围=(1,12.5)

                      电机速度的设置范围=(2周/秒,25转/秒)

                      工件移动的速度设置范围=(24mm/秒,150mm/秒)

楼主:
4)你可以根据工艺要求设置脉冲当量:例如你需要

     工件移动速度=48mm/秒

     脉冲当量=0.0024mm

     电子齿轮比=2

     电机转速=4周/秒

     频率为20KHZ,0.5秒内脉冲数量=频率×时间=20KHZ×0.5秒=10000个

网友H:
   这张帖子学习了,信捷DS2-20P7伺服,电子齿轮比算法,www.xinje.com

网友I:
十分感谢斌哥 回帖光荣

楼主:
1、电子齿轮的计算,首先要计算:

1)电子齿轮比=1的情况,例如电机的转数、脉冲当量、工件移动的速度;

楼主:
2)电子齿轮比是多大时,电机额定运行,此时的脉冲当量、工件移动的速度;

楼主:
2、这样就知道你的系统最大运行速度、最小运行速度;

3、然后就知道需要提高速度时怎么设置,反之调低速度怎么设置;

4、实际上就是伺服系统速度的设置;

楼主:
5、计算时要理解公式,都是传动关系,不要死记公式;

网友G:
非常感谢,就是我要先确定我的电子齿轮比可设置的最大和最小时所对应最大速度和脉冲,脉冲当量范围,让后我在根据这个范围来调节,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设定我所需要的脉冲当量,然后再根据脉冲当量来计算我所需要的速度,移动距离等,老师,看我理解的可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就是我要先确定我的电子齿轮比可设置的最大和最小时所对应最大速度和脉冲,脉冲当量范围,让后我在根据这个范围来调节,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设定我所需要的脉冲当量,然后再根据脉冲当量来计算我所需要的速度,移动距离等,老师,看我理解的可对?

正确!

网友J:
学习了,越讨论越明了,支持。。。。

楼主(2012-08-23):
1、从伺服的框图可以看出,伺服的速度是由驱动器的速度环给定的,伺服的速度给定可以是用户任意给定的;

2、但是,伺服电机的转速n与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的乘积,就是位置反馈脉冲的频率,也就是PLC减计数器的计数脉冲频率,这个频率是有限的,超过这个有限频率,反馈脉冲就会丢失,计数器的输出不再是电机的实际角位移;

3、所以,用户不能任意给定伺服电机的速度;

4、伺服说明书中的PLC指令脉冲的额定频率,就是上述的PLC减计数器的计数脉冲的上限频率,就是这个频率限制了伺服电机的运行速度;

5、举例说:当PLC的指令脉冲额定频率是25KHZ时,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是10000时:

       ∵  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  伺服电机的速度=PLC计数器额定频率/编码器周脉冲数

                                       =25KHZ/10000

                                       =2.5转/秒

                                       =150转/分

6、举例说:当PLC的指令脉冲额定频率是250KHZ时,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是10000时:

       ∵  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  伺服电机的速度=PLC计数器额定频率/编码器周脉冲数

                                       =250KHZ/10000

                                       =25转/秒

                                       =1500转/分

7、由于PLC减计数器的计数脉冲额定频率的限制,伺服电机的速度受到限制,伺服的实际速度不能超过上述的150转/分、1500转/分,超过了,反馈脉冲就会丢失,计数器的输出不再是电机的实际角位移;

8、那么要伺服电机跑起来,有一个办法,就是缩小编码器周反馈脉冲,举例说:

1)将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10000缩小10倍,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是1000:;

2)当PLC的指令脉冲额定频率是25KHZ时,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是1000时:

       ∵  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  伺服电机的速度=PLC计数器额定频率/编码器周脉冲数

                                      =25KHZ/1000

                                      =25转/秒

                                      =1500转/分

3)当PLC的指令脉冲额定频率是250KHZ时,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是1000时:

       ∵  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  伺服电机的速度=PLC计数器额定频率/编码器周脉冲数

                                       =250KHZ/10000

                                       =250转/秒

                                       =15000转/分

9、上述计算出的伺服速度,是伺服的额定速度,不能超过这个速度,可以低于这个速度;

10、上述,把编码器周反馈脉冲缩小10倍,这个“10倍”就是我们常说的“电子齿轮比”;

11、这样电子齿轮比的实际定义应该是:

       ∵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电子齿轮比=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电子齿轮比=(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12、电子齿轮比的这个定义才是本质的定义:

1)例如,

已知:PLC计数器的计数脉冲额定频率=25KHZ,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解析度)10000,要求伺服电机速度是2.5转/秒;

求:  电子齿轮比=?

解:电子齿轮比=(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2.5×10000/25000

                          =1

2)例如,

已知:PLC计数器的计数脉冲额定频率=25KHZ,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解析度)10000,要求伺服电机速度是25转/秒;

求:  电子齿轮比=?

解:电子齿轮比=(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25×10000/25000

                         =10

13、电子齿轮比的这个定义才是本质的定义,才真正揭示了电子齿轮比与伺服电机速度的关系,电子齿轮比与PLC计数器的计数脉冲额定频率的关系;

14、我们必须纠正“PLC发指令脉冲的概念”,我们用户只是设定了PLC减计数器的基数,这个基数就是我们要控制的角位移;

15、我们用户要设定伺服电机的速度、工件移动的速度,只能通过电子齿轮比的设定来实现!不能自己在“速度环”上去给定速度;

16、当我们根据工件移动速度、伺服电机的速度的需要,计算出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设定了电子齿轮比,就等于我们给“速度环”给定了一个上限速度,就等于给变频器设定了一个上限频率;

17、请记住:电子齿轮比=(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18、说明:

1)伺服电机的速度单位是“转/秒”,如果你用“转/分”,要除以60秒;

2)PLC计数器额定频率,就是说明书中的PLC额定工作频率,单位HZ,如果是KHZ要乘以1000;

3)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工件移动的速度,计算出伺服电机的速度,

    伺服电机的速度=工件移动的速度/螺距 × 减速比

网友E:
谢谢各位的精彩分享!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 編碼器的訊號的接口是驅動器 伺服速度提升 關鍵在驅動器的性能 真是一對寶 搞錯對象還玩得很快樂 還想跟大家分享

1、“伺服速度提升 關鍵在驅動器的性能”,这句话是错误的,应该说伺服速度的提升,是由驱动器的速度环给定的;

2、速度的提升,应该是用户根据工艺的需要,可以自行设定的;

3、编码器的解析度低时,用户可以自由设定伺服速度,解析度高时,用户一样应该自由设定伺服速度;

4、为什么编码器解析度高时,电机的速度跑不起来呢?是谁让驱动器限制了伺服的速度呢?

5、为什么编码器解析度高时,驱动器速度环要限制伺服的速度呢?

6、按照笨鳥慢飛的观点,编码器的解析度高时,驱动器的性能坏了?编码器怎么能影响驱动器的性能呢?

7、这个笨鳥慢飛乱了方位,一会接口,一会儿驱动器的性能,到底是什么?

8、大家看看,电子齿轮比,编码器的解析度,PLC发脉冲的额定频率,这三个怎么与伺服的速度扯上的?原理是什么?

9、我们先看看:电子齿轮比=1时,

伺服的速度=PLC发脉冲的额定频率/编码器的解析度

伺服的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PLC发脉冲的额定频率

就是说,电子齿轮比=1时,电子齿轮比=伺服的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PLC发脉冲的额定频率=1

如果电子齿轮比=10,电子齿轮比=伺服的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PLC发脉冲的额定频率=10

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伺服的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

PLC发脉冲的额定频率=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

这样,电子齿轮比的定义就是,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

10、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才是编码器的真正的物理定义;

11、当电子齿轮比=10时,其物理意义就是说,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的10倍,计数器不能正常计数了,这时用户设定参数电子齿轮比=10,

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电子齿轮比

                                          =伺服的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10)

就等于将编码器的解析度缩小10倍,保持伺服电机速度不变!

12、如果用户不设定电子齿轮比等于10,那么伺服电机的速度就会自动缩小10倍,慢慢跑,才不至于计数失败、伺服控制失败!

13、设计者千方百计的,保证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不高于计数器的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

14、也就是说,设计者一边按装高解析度的编码器,一边用电子齿轮比将编码器的解析度缩小,欺骗广大用户!

15、电子齿轮比是个弥天大谎!

网友K:
http://www.gkzhan.com/     不错

楼主:
1、关于“笨鳥慢飛”说的脉冲当量的问题;

2、用户根据加工精度的要求,用户首先自主确定一个“脉冲对应于加工位移的多少”,即脉冲当量;

3、用户根据自己确定的脉冲当量,用户再自主确定工件移动的速度;

4、用户依据自己确定的脉冲当量、工件移动的速度,对系统分析,如丝杠螺距、减速比等,用户计算出需要的电机转速;

5、然后才根据电机转速、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PLC计数器脉冲计数额定频率,计算出电子齿轮比,并设定电子齿轮比;

6、设定电子齿轮比,伺服就会按电子齿轮比的设定值确定出用户需要的伺服电机速度;

7、电子齿轮比=电机速度×编码器解析度 / PLC计数器脉冲计数额定频率!

8、用户确定电机速度后,根据 “电机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得到反馈脉冲的频率;

9、再根据计算出的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的频率,与PLC计数器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的比,得到电子齿轮比,目的是,要让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等于或小于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保证伺服控制不失败!

10、电子齿轮比=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的频率/ PLC计数器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
   电子齿轮比=电机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 PLC计数器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

11、用户本该根据自己的工艺要求,自主直接在速度环上设置电机速度就可以了;

12、之所以要通过电子齿轮比设定电机速度的缘由,就是伺服工作时,计数器的计数功能要正确,否则伺服控制会失败;

13、简单说就是,用户自主决定的电机速度,不能使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大于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

14、这就是电子齿轮的物理意义!别的什么都不是!

网友L:
刘志斌,那边你的软启动的高论,可是你活了七八十年,毕生的知识和心血啊?你怎么不管不问了呢?

楼主:
总结一下:

1、运动前用户输入的位移指令脉冲数,它乘以脉冲当量就是距離(脈衝數 X 脈衝當量),就是PLC的计数器的基数

2、PLC计数器的计数脉冲额定(最高)频率,例如笨鳥慢飛说的“选200KHZPLC”中的200KHZ,如果在额定情况下计数,200KHZ=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单位转/秒)

3、编码器解析度,或者叫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

4、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编码器解析度×电机速度

5、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

                      =编码器解析度×电机速度/周额定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

                      =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周指令脉冲数

6、笨鳥慢飛 不承认有减计数这个过程;

7、如果没有减计数的过程,就没有加速、匀速、减速命令信号产生的依据;

8、就只剩下启动、停车命令,变成 “位移开关+PLC”控制模式了;

9、因为减计数的输出数的大小,是产生加速、匀速、减速命令的依据!

网友A:
老劉你怎麼又再亂創名詞 "周指令脉冲数" 這又是甚麼東西  "减计数" 又是甚麼東西

那加減速又跟計數器有什麼關係 怎麼做

另外請保持風度 不要亂栽贓 "笨鳥慢飛" 不承认有减计数这个过程;這關我屁事

楼主:
1、编码器输出的是脉冲;

2、要从这些脉冲中获得电机的角位移、电机的实时速度;

3、电机的一段时间的角位移,就是编码器这段时间 “输出的脉冲数×360°/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

4、电机的角速度=单位时间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360°/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

5、可以看出编码器输出的反馈脉冲,只有通过计数器才可能从中得到电机的角位移、电机的角速度;

6、否认编码器输出脉冲计数装置的存在,是撒谎或者无知;

7、在伺服控制中,用户根据工艺要求,确定脉冲当量、 确定工件移动的速度→确定指令脉冲频率=工件移动的速度/脉冲当量→根据减速比确定电机的转速=工件移动的速度/螺距×减速比→周指令脉冲数=指令脉冲频率/电机的转速;

8、这个周指令脉冲数,是根据用户自主确定的脉冲当量、工件移动的速度确定的;

9、在伺服控制中,用户根据工艺要求,确定工件移动的速度→根据螺距、减速比确定电机的转速=工件移动的速度/螺距×减速比→周额定指令脉冲数=计数器额定计数频率/电机的转速→额定脉冲当量=螺距 / (减速比×周额定指令脉冲数)→用户设定指令脉冲数=工件的位移量/额定脉冲当量;

10、从9 的计算可以看出,用户根据工艺要求,自主确定的是工件移动的速度,以及工件的位移量;用户根据自己确定的工件移动速度,进一步要确定电机的速度,再根据电机的速度、计数器的额定频率,确定周额定指令脉冲数,再确定脉冲当量,最终求出用户要设定的指令脉冲数;

11、脉冲当量是确定工件完成移动所需要设定的指令脉冲数而需要计算的量;

12、由于伺服电机的运动不是脉冲式步进的,而是连续运转的,所以脉冲当量只是与指令脉冲相对应的位移,不是微步进的微步距!只是计算指令脉冲数需要的一个参数

13、154楼笨鳥慢飛说,“ 歩進有做過 但做的是微步進(12000 步) ”,意思是说伺服是按“周指令脉冲”步进的,“微步距”是“脉冲当量”,在概念上是错误的,周指令脉冲、脉冲当量只是个度量单位,电机的运动是连续的没有步进、没有步距!

14、154楼笨鳥慢飛说,“我的控制器響應太快  ”,“控制器響應太快” 没有用,更重要的是执行开关电器、电机、负载要响应快;

15、154楼笨鳥慢飛说,“我的控制器響應太快 一般的步進受不了會跳舞(抖動) ”,这句话不符合逻辑,步进电机只能安装在步进脉冲驱动器上,如果安装在一般电源上,是连续运行的!安装在伺服驱动器上也是连续运行的!

16、电机速度、脉冲当量,一定要记住,是在计数器额定频率下的值,负载就很麻烦,例如7、8的计算就有问题,可能计数器过载,也可能计数器欠载;

17、那么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通过电子齿轮比校正,使之也要运行在计数器的额定频率上!

18、这样指令脉冲频率、反馈脉冲频率都必须工作在计数器额定频率上,电机速度就是用户要求的速度,工件运动的速度也是用户要求的速度,而且编码器处在解析度允许的最大值上;

楼主:
说明:

1、上述讨论中的电机速度,要与频率的单位统一,用“转/秒”作单位,因为频率的单位是HZ=周/秒;

2、你只要将转/分÷60,就换算成转/秒;

楼主:
1、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周额定指令脉冲数

                       =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电机速度/周额定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

                       =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计数器额定频率(PLC发脉冲频率)

2、计数器额定频率(PLC发脉冲频率)= 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 / 电子齿轮比 × 电机速度

3、电子齿轮比,就是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是计数器额定频率(PLC发脉冲频率)的比值,当电子齿轮比大于1时,说明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大于计数器额定频率(PLC发脉冲频率);

4、这时,用户要设定电子齿轮比参数,其意义是要降低或缩小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电子齿轮比倍;

5、用户在计算电子齿轮比时,是根据自己的工件移动速度确定了电机速度后进行的,就是说先有电机速度后有电子齿轮比,而不是笨鳥慢飛说的“最後伺服的速度是由電子齒輪所決定”!

6、  计数器额定频率(PLC发脉冲频率)= 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电子齿轮比 × 电机速度,这个等式说明,计数器额定频率(PLC发脉冲频率)、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解析度)、电机速度是已知的,电子齿轮比是待解求的量;

7、计数器额定频率(PLC发脉冲频率)= 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电子齿轮比 × 电机速度,这个等式说明,伺服系统的计数器额定频率(PLC发脉冲频率)是一定的,所以“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电子齿轮比”与“电机速度”成反比

8、计数器额定频率(PLC发脉冲频率)= 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电子齿轮比 × 电机速度,这个等式说明,伺服高解析度与电机速度不能兼顾!

9、当用户系统的电子齿轮比设置越大,说明用户选用的伺服系统花的冤枉钱越多!

10、计数器额定频率(PLC发脉冲频率)= 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电子齿轮比 × 电机速度:

1)计数器额定频率(PLC发脉冲频率)一定;

2)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解析度)一定;

3)用户需要的电机速度越高,电子齿轮比越高,“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电子齿轮比需要降得越低!

4)如果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有三个例如2500、5000、10000,就可以构成三个电子齿轮比供用户选择;

网友A:
笨鳥不是你老爹 亙不是 你師傅 不要挾著笨鳥以自重

你所寫的笨鳥慢飛 本人在此重申 完全與我無關

网友M:
谢谢各位大虾,学了很多,总的说来电子齿轮比的合理设置是要经过计算的,是控制设备运转精度重要环节之一!最终还是由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来完成控制器下达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