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存在HMI内的历史缓冲区数据如何导到U盘

楼主(2012-03-26):
我用的型号是DOP-B08S515.请问如何通过在界面上按一个按钮,就可以将保存在HMI内sram中的历史缓存区数据保存到U盘中.听说使用输出报表按键可以实现,具体怎么做是否有例子呢?望高手指教!!

网友:
用的什么组态软件呢,这个没有用过

楼主:
是台达的人机.软件是Screen Editor 2.00.23

网友A:
使用维控的机器,可以实现。

网友B:
没错,报表输出按钮可以实现的。在按钮属性中--报表装置选择U盘就可以。

网友C(2012-05-1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