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脉冲

楼主(2012-03-26):
M1置ON  为什么只会发13个脉冲就停止了

M5置ON  为什么只会发59个脉冲就停止了

求解答

楼主:
请问伺服控制  有加减速  有两个速度   脉冲无限个  有方向  有一条件触发到第二段速度   我要用哪个脉冲指令

网友A:
没用的,不要再问啦,没人会出来回答的,还是自己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B:
你双重输出,所以脉冲发送不正确

按你的要求可以用PLSF或者PLSR都可以实现

网友C:
你这是脉冲双线圈问题,解决方式请参见《用户手册指令篇》的脉冲章节内容.

网友D:
其实楼主想学习发脉冲功能,可以参考www.xinje.com--其他下载--第1页--第三行-- XC系列PLC应用之脉冲输出,里面有一些案例,希望可以能帮到您,当然你也可以参考信捷中文版的说明,如果看的不太清楚,还可以咨询信捷技术支持的,手把手的教你哦

网友C:
您好,您这是脉冲双线圈问题,解决方式请参见《用户手册指令篇》http://www.xinje.com/DownloadShow.asp?ID=152的脉冲章节最后的注意事项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