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PT开口三角形接线中一端与星接B相接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26):
我厂10KV发电机组,发电机PT开口三角形接线中一端与星接B相接在一起,不知是是什么缘故?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B:
发电机的PT星接二次B相是接地的,目的是当高电压串入二次回路时可以保护人身和二次设备的安全;PT的二次开口三角形中有一端也是接地的,所以在接线的时候往往把PT的二次B相与开口三角形的一端接在一起再接地的。

楼主:
对:zhangfan168关于发电机的PT星接二次B相是接地的,目的是当高电压串入二次回路时可以保护人身和二次设备的安全;PT的二次开口三角形中有一端也是接地的,所以在接线的时候往往把PT的二次B相与开口三角形的一端接在一起再接地的。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给我的解答,我还有个问题看能不能也给我解答,我厂两台发电机组相距约500米,挂在10KV系统上,这月两次都是定子零序过压跳机,在36V左右,怎么也查不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关注,我搞高压不到两年,很多东西不了解,只能慢慢学。

网友B:
1,你的机组在运行的时候10KV系统有没有发生震荡现象;(发电机的所有表计有没有来回摆动现象)

2,检查运行10KV系统有没有单相接地现象;

3,如果以上检查都正常的话,可能是发电机PT或系统PT发生了铁磁谐振现象,可以在PT的二次开口三角的开口处并接一个阻尼电阻(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阻尼电阻的话可以用一个220V500W的白炽灯来代替)来消除铁磁谐振现象。

楼主:
对:zhangfan168关于1,你的机组在运行的时候10KV系统有没有发生震荡现象;(发电机的所有表计有没有来回摆动现象)2,检查运行10KV系统有没有单相接地现象;3,如果以上检查都正常的话,可能是发电机PT或系统PT发生了铁磁谐振现象,可以在PT的二次开口三角的开口处并接一个阻尼电阻(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阻尼电阻的话可以用一个220V500W的白炽灯来代替)来消除铁磁谐振现象。内容的回复:

这几天太忙,未给你回复,不好意思。1条和2条没问题,我试一下第三条,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