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400功能里的内容,应该是变频器控制参数,俺看不懂,求解,求分析

楼主(2012-03-26):
s7 400功能里的内容,应该是变频器控制参数,求解,求分析!

FC300内容FC300内容

网友A:
这个你得结合FC301的程序内容和变频器的里的参数设置,才能知道各个字都是什么意思,

变频器里的设置,具体可以查看通讯方面,某个字、字节或位对应的某个功能,

举个例子说,DB300.DBX1.0 对应的是变频器是启动停止,等等

网友B:
这好象是SCL语言吧,其实变频器的状态字是事先定义好的,光看这是看不出来的,再说SCL如果转成CFC更好看些

楼主:
对:ENB战略军团-xiaoyao关于这个你得结合FC301的程序内容和变频器的里的参数设置,才能知道各个字都是什么意思,变频器里的设置,具体可以查看通讯方面,某个字、字节或位对应的某个功能,举个例子说,DB300.DBX1.0 对应的是变频器是启动停止,等等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应该看那些资料可以快速读懂这些东西?

楼主:
只懂LAD,SCL看不懂,早点资料看看

楼主:
找到中文版的,帮助也是中文的,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懂LAD,SCL看不懂,早点资料看看

不是 SCL 语言, 是西门子默认 的 STL 语言,

楼主:
晕,还是不懂,看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