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C cpu模块出现了故障,求救。

楼主(2012-03-26):
我公司有一块西门子 313C CPU模块好像坏了, 开机的时候CPU上的一排灯一闪一闪的,  就是所有的灯一闪一闪的。 我拆开看了, 没发现有元件烧掉,主板好好的,  请问是什么问题? 能否救活了?

网友A:
这问题会太多引起。你拆开看主板你是测试不出来。

先单独测试,把cpu和电源 还有上位机一起链接好。看SF等灯是否都报故障。建议拿到维修点测试一下。

或者给修工控论坛发帖子求助。让维修专家帮你

网友B:
在关电后把存储卡拿下来不要插上,在送电后复位PLC看能不能恢复正常,正常你就是卡问题,不知你会不会给PLC复位我这里就不多说自己查资料去。

网友C:
应该是供电不好了!

-----------------------------------------

北京中关村西门子售后服务中心

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网友D:
我以前也有个300的CPU出现过楼主所说的状况,当时发给西门子检查,西门子最后确诊维修费用太高,不建议维修,建议更换个新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