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 可以接收脉冲,可是电机不转为什么

楼主(2012-03-26):
三菱MR-J2S 可以接收脉冲,可是电机不转为什么?

网友A:
先从接线上再检查看看,然后看机械部分。

网友B:
使能之类的信号给了吗?

先做最简单的,不连接轴,发脉冲+启动按钮,看看能不能动

网友C:
先从接线上再检查看看,然后看机械部分,把轴脱开看看电机是否运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使能之类的信号给了吗?先做最简单的,不连接轴,发脉冲+启动按钮,看看能不能动

网友E:
伺服系统作为变频器、步进电机的升级后的产物,调试很有讲究,否则会经常间歇性地报警。

网友F(2012-05-16):
你的伺服的完整型号是多少?

是总线形式,还是通用型的?

网友G:
先给伺服驱动器通了电再说啦。

网友H(2017-08-18):
我现在是J4伺服也是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