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矢量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2-03-26):
 请问矢量变频器是控制电机的力矩还是速度?在控制力矩的同时是如何控制速度的?模拟量输入是速度给定还是力矩给定?

网友A:
间单一说:

1.请问矢量变频器是控制电机的力矩还是速度?

矢量控制变频器是通过控制电机的电磁转矩进而控制电机的速度。

2.在控制力矩的同时是如何控制速度的?

这么说吧:电机的转速大小取决于电机的电磁转矩同负载转矩比较的结果。

3.模拟量输入是速度给定还是力矩给定?

模拟量输入给定应是转矩给定吧。

楼主:
还是不懂,当模拟量给定为0时,转矩不也为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