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2012-03-26):
想通过plc控制多个300W的电机,但是无论PLC+变频器+交流电机还是PLC+直流驱动+直流电机都很贵啊?大家有没有简单便宜点的方法 啊?

网友A:
不用变频器,用接触器可以不?那样的话,可以省下变频器的钱。

网友B:
300W??

哪用的着变频器,直接启就可以了

PLC+接触器+交流电机 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00W??哪用的着变频器,直接启就可以了PLC+接触器+交流电机 就可以~~

楼主想多了吧!

网友D:
楼主到底想实现什么控制啊?那么小的电机,还用变频器???用接触器不可以吗?

网友E:
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是指速度可控?

用变频器,把PLC省了。

网友F:
需要同步控制器

网友G: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2622460300001

网友H:
楼主是只想控制电机启动还是要控制电机转速,要是只控制启动,PLC+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电动机就可以了,如果想控制电机的转速,那还使用变频器吧!不过可以省去PLC,变频器可以采用单直流模块+多逆变模块的控制模式,这样可以节省一部分资金。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只想控制电机启动还是要控制电机转速,要是只控制启动,PLC+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电动机就可以了,如果想控制电机的转速,那还使用变频器吧!不过可以省去PLC,变频器可以采用单直流模块+多逆变模块的控制模式,这样可以节省一部分资金。
只想控制启动,PLC也可以不用要了,空开+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电动机+按钮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QHDTHL关于 楼主是只想控制电机启动还是要控制电机转速,要是只控制启动,PLC+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电动机就可以了,如果想控制电机的转速,那还使用变频器吧!不过可以省去PLC,变频器可以采用单直流模块+多逆变模块的控制模式,这样可以节省一部分资金。 内容的回复:只想控制启动,PLC也可以不用要了,空开+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电动机+按钮

网友L:
那么小的电机,还用变频器???直接小电路板调压控制啦

网友M:
你可以参考电风扇原理,加一个调谐器

网友N:
貌似这是初学者的思想···什么都想到要用PLC···

网友O:
楼主做工控的思想较复杂吧,就我从业8年的经验看,你所用的小电机要达到变频效果,但是真没必要用PLC吧?

网友P:
应该把控制要求说清楚了才能看用什么控制。

网友Q:
为什么电机非要跟PLC扯上关系?

网友R:
用可控硅加电位器。。。。。。。。。。

网友S: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QHDTHL关于 楼主是只想控制电机启动还是要控制电机转速,要是只控制启动,PLC+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电动机就可以了,如果想控制电机的转速,那还使用变频器吧!不过可以省去PLC,变频器可以采用单直流模块+多逆变模块的控制模式,这样可以节省一部分资金。 内容的回复:只想控制启动,PLC也可以不用要了,空开+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电动机+按钮

按钮也可以省了直接用空开控制

网友T:
用直流调速器试下行不行。

楼主:
不好意思,要调速的,控制机构很复杂所以想到用PLC。

由于有8个电机需要较精确的位置控制,如果PLC+8个伺服的话成本估计要2万以上了。所以想知道PLC有没有电机调速的便宜方法。

目前还有一个想法是PCB。。。。

网友U:
如何使用才让电机省电啊?

网友V:
同意11楼的做法 这么小的电机没有必要加变频器太浪费了

网友W:
按钮+电位器+变频器+电动机+编码器可行

网友X:
这个貌似要精准控制位置变频器好像不行  要不就  用步进电机加PLC吧  比伺服要便宜不少 定位也精准

网友Y:
目前有一项目改造机床,需用西门子PLC+变频器+人机界面控制电机,有在上海熟悉此技术而有项目经验的工程师若有意兼职,请联系37697336或info@cxteq.com,待遇优厚

网友Z:
问题不是很清晰

1、定位还是调速?

2、N段阶梯调速还是连续可调?

3、同时工作还是分时?

4、转速、负载?

一般定位用伺服或步进,调速变频,阶梯调速开关

估计多轴卡(含驱动的)+步进电机适合你。

网友AA:
你得先把整个控制过程说清楚来。才好给你出主意

网友AB:
你先把整个控制过程说清楚,我好给你出主意

网友AC:
引用 网友AA:
你得先把整个控制过程说清楚来。才好给你出主意

网友AC:
还得说说准备用什么样的PLC和什么样的电机。

网友AD:
购买带485通讯口电机,然后用PLC和电机做485通讯,可以同时控制多台电机的转速

网友AE:
用变频器加PLC,不过PLCI不用的话也行,按扭点动加减速!控制点多的话加上辅助继电器!

网友AF:
这么复杂啊

网友AG:
肯定打错了吧 应该是300kw吧

网友AH:
搞控制首先就是考虑行不行。如果以开始就考虑贵不贵,那就回去吧。

网友AI:
你的电机我想是三相交流的吧。几百瓦的电机我没有看到过用PLC控制的,我只见过用非常小的变频器直接控制的,是在仪器里面。变频器输入是交流220V的,输出就驱动电机。控制开关有正反点动两个,还有一个电位器,旋转它可以改变设定频率,再改变电机在工作时的速度。至于原理我就不懂,我只是个普通电工。

网友AJ(2020-06-16):
控制电机转速,用变频器就行了,不用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