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PLC和触摸屏如何来显示电压电流

楼主(2012-03-26):
如题,要做个项目,需要监测电压最大100VAC,电流最大50A,并且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这个如何做?怎么转换输入PLC,后期还要进行剩余电能计量,要用到积分吧,有做过的朋友吗?能否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用电流变送器、电压变送器将信号接入PLC。

电能计算用公式做,精确计量的话,如用程序来实现,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B:
用个带通讯的功率模块,功率模块里这些数据都是现成的,只要把数据采到PLC里,显示就简单了

网友C:
这个用哪个电流互感器就可以了,不过要转化为标准信号,况且这个互感器也是要那种智能的

网友D:
用PLC和触摸屏如何来显示电压电流

网友E:
用电压电流变送器,转换成4~20MA

网友F:
没有做过,我的思路是这样:把电压 电流通过变送器转换成plc可以接受的信号,然后用模拟量模块将其转换成数字量送入plc, 在触摸屏上分别建立电压 电流 实用电量 设定电量 剩余电量 五个变量并进行组态。电压变量显示监测的电压值 电流变量显示电流值 选定一个时间周期(精度要求高则周期短) 每个周期电量=电压*电流*时间  实际电量=周期电量的累加和   剩余电量=设定电量 - 实际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带通讯的功率模块,功率模块里这些数据都是现成的,只要把数据采到PLC里,显示就简单了

谢谢上面各位的回答,这个兄弟说的比较容易实现,不知道这样的模块,谁家做,什么价位?支持什么协议通讯。

网友G: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2622444200001

网友H:
使用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把电压和电流转化成标准的信号,再通过电压变送器和电流变送器转换为标准的4---20mADC信号,这样PLC就可以接收这样的信号了,通过PLC的组态转化为工程量,在触摸屏上进行显示,电能计算就只能利用公式了,通过公式计算出电能,不过计算的精度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这跟PLC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精度和计算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I:
我们有智能电量模块,所有电量参数(电流、电压、有功、无功、功率因数及电度等)都可通过MOBUS通讯传送,西门子PLC就可以直接使用。QQ1531165728或18913942397

网友J:
可以安装一个智能电力仪表,我们经常用的是安东的LU-192,之后可以直接用触摸屏通过ModBus方式读取仪表的电压、电流、功率等数据,少去PLC(如果项目中没有其他的用途的话)

网友K:
就这层次也出来自吹专家??

网友F:
引用 网友L:


一看就是高手,希望能赐教一二。拜托了

网友M:
写给大师们:都是大师与专家,大家来评论一个触摸屏问题吧:我来到设备前就发现机器运行正常,却一直在报警,于是我就点了故障查询,怀疑是故障虽排除但故障信息依然记录在内存中未清除,于是我就点了故障查询页面里的复位键,满以为这下问题就应该解决了吧,没见过牛跑也见过牛吃草吧,我好呆也使用过不下几十的触摸屏吧,既然设备也能正常启动与运行说明目前记录的信息是与设备运行无关了吧,结果我一点故障页里的复位键,我的乖乖这回设备就不是以往的清除报警,而是设备停了,当然重启以后报警故障也是排除了,而且主画面里启动键就是停止,停止键就是启动,也就是说你要想启动设备,你就必须点一下停止键,反之则点启动键,不过这个开始交代过,对触摸屏这个高科技我估计我可能是玩不懂,所以给大家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