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pu226能装下32kb的程序吗

楼主(2012-03-26):
请教 cpu226能装下32kb(mwp生成文件的那个32kb)的程序吗 怎么看程序的大小啊 是mwp文件自动生成的那个吗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A:
cpu226能装下32kb? //  不要看文件大小,那不是实际大小,  不可以:

怎么看程序的大小啊?       //  在编译后 输出窗口查看:

网友B:
楼上的朋友,单个字节与K直接的关系是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