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ogix_PLC系统使用经验总结

楼主(2012-03-26):
对于有ControlNetPLC系统,从组态到编程的一般步骤是:

1RSLinx组态驱动;

2RSNetWorx组态ControlNet网络;

3RSLogix5000进行I/O组态和编程。

    以上23也可以顺序相反,但效率会差一些。

如何设置ControlNet网络参数

*************************************

准备工作(2项):

1、硬件设定全部ControlNet模块的节点号(Node),检查通电;

2、在RSLinx组态一个驱动,并能在Who窗口中浏览到ControlNet网络。

启动RSNetWorx,设置ControlNet网络:

1、从菜单中执行New:新建一个ControlNet组态。

2、执行Online(在线):在Who Active窗口中选择ControlNet网络并在线连接,自动读取并显示ControlNet网络模块配置情况。

3、执行Edit Enable:在ControlNet属性窗口中设置网络参数(刷新时间、预定/未预定节点、A/B通道等),保存成.xc文件(作用见后述)。

      在线保存.xc文件,随后会自动执行4Download),以保证当前RSNetWorx窗口组态与ControlNet参数一致。

4、执行Download:下载网络参数及KeeperControlNet网络模块。

     此过程说明Keeper是根据网络参数自动产生的,网络参数及Keeper保存到ControlNet网络模块而不是CPU模块中。

5、可查看Keeper状态,ControlNet网络运行OK了。

如何在线检查I/O组态连接正常

*************************************

首先说明一下CPU模块I/O指示灯的信息:

     Off(灭)——没有I/O组态;   Off/On(闪烁)——有I/O组态模块连接错误;  On(常亮)——I/O组态模块连接正常。

I/O组态“图标旁边显示注意符号(三角内加!)时,一般是I/O模块连接错误,说明如下:

     错误代码(16#0317)—— Connection Request Error

     错误原因 —— Connection not Scheduled

     解决办法 —— 运行RSNetWorx进行预定(Schedule)。

    1756-CNBR)模块的属性页”RSNetworx“,用于绑定ControlNet组态参数,运行RSNetWorx进行连接预定(Schedule):

     1)选择已组态的ControlNet文件(.xc);   //绑定ControlNet组态参数

     2)选择单选项

            View and edit the ControlNet network   //此项使运行RSNetWorx并编辑参数,需人工预定

            Schedule the ControlNet network         //此项使运行RSNetWorx直接预定

     3)点击单选项旁边的图标按钮,运行RSNetWorx完成预定(以所指定的.xc组态数据、单选项进行)。

技巧:

    在”I/O组态“时,预先绑定1756-CNBR)模块属性页的.xc文件,再下载PLC项目,就能一次性I/O模块连接成功。

网友A:
这个不容错过,对学习AB PLC有帮助。

网友B:
收藏了,以备用。

网友C(2012-05-02):
呵呵,自己顶下自己

网友D:
收藏了,以备用。        不过从没人玩过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