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pc机无线通讯

楼主(2012-03-26):
我这里想实现西门子s7-200系列224xpPLC和pc机之间的无线串口通讯,我有两个无线模块,均带收发,这两个无线模块是 一起用就相当于一根两端都是232口的串口线,接上可以直接用的那种。我做双机通讯没有问题,可是另一个pc机换成plc我就不会了,编程里面也调不通,想实现无线通讯的功能 我得在pc机 plc里面怎么做呢??不要老说很简单 ,偶是菜鸟呀 大虾详细的讲一讲呀。帮帮忙呀

网友A:
用PLC和PC上的编程软件通讯吧,这个时候PC是作为主机,自动的不停的发送读取PLC数据的,所以能通讯,你现在不编程序,用两个PLC也如此通讯,二者皆为从机,都不说话,所以不能通讯,你要编程,比如一个作主机,写程序读取另一个PLC数据。

网友B:
pc 机一侧是232接口,可以和无线模块直接相连,plc 是485接口,需要将无线模块的232转换成485才能通信。可以在无线模块与plc之间加一个232  485转换器。剩下的就和有线连接一样了,设置PG/PC接口,pc地址设为0  plc地址设为2

下面就可以通信了。

网友C: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262243580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一侧是232接口,可以和无线模块直接相连,plc 是485接口,需要将无线模块的232转换成485才能通信。可以在无线模块与plc之间加一个232  485转换器。剩下的就和有线连接一样了,设置PG/PC接口,pc地址设为0  plc地址设为2 下面就可以通信了。

我就是这样做的 做之前 先做了一个双机通讯 没有问题 排除无线模块的原因 但就是不通 是不是这种想法理论上有问题呀

楼主:
不是两个plc 是一个 是pc机和plc无线通讯,这样还是pc机做主机,plc做从机吧,理论上可以的吧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用PLC和PC上的编程软件通讯吧,这个时候PC是作为主机,自动的不停的发送读取PLC数据的,所以能通讯,你现在不编程序,用两个PLC也如此通讯,二者皆为从机,都不说话,所以不能通讯,你要编程,比如一个作主机,写程序读取另一个PLC数据。 内容的回复:

不是两个plc 是一个 是pc机和plc无线通讯,这样还是pc机做主机,plc做从机吧,理论上可以的吧

网友B:
看一下485转换器输出到plc的接口,引脚是否对应,A B 端是否对应。问题应该在此

网友E:
来学习了,这类无线通讯模块是一般的通讯模块还是工业专用的?

网友F:
西门子s7-200系列PLC和pc机之间的无线串口通讯这个系统我以前做过。您首先要保证外面物理上的接线正确,定义一段数据交换地址,然后编写PC端的通信程序就OK了。但要注意西门子PLC的端口是RS485的。 有机会可以详细交流下,我的QQ:1105876515 睿科机械

网友G:
美女,研究通了没?老师竟然说用编程软件通过无线模块和PL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