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按钮如何接入plc

楼主(2012-03-26):
对于众多的PLC初学者而言,大家都会深深的记住师傅的一句话:急停按钮常闭点接入PLC。没错的,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在调试设备的时候会发现如果将急停按钮旋开设备不会有输出,拍急停之后就正常了,这与我们的期望恰好相反,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急停按钮常闭点接如是在特定情况下的,即急停点作为复位信号接入PLC相关指令的时候是常闭点接入。例如西门子指令当中的RS触发器指令,我们常常使用急停点作为复位信号之一。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硬件按钮的红色端(就是常闭点)接入了PLC的DI,在PLC的梯形图当中我们也用的常闭点。那么我们在系统上电的时候PLC的急停DI点就会得电,那么对于梯形图逻辑而言常闭点就会断开,这样我们就隔离了复位信号。当我们需要急停的时候,拍急停按钮,物理上的常闭点就会打开,梯形图逻辑上打开的常闭点就会重新闭合,这样我们就将复位信号接入了相关指令。这样说来可能比较复杂,总结起来就是当逻辑上的急停点需要从逻辑母线接入PLC的时候我们在逻辑上采用常闭点(这也只是大多数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物理上的急停按钮常闭点接入PLC的DI点,梯形图逻辑上的急停点采用常开点接入。这种情况常用于屏蔽信号。试思考一下,当物理上的常闭点接入PLC的DI时,系统上电之后DI得电,逻辑上的常开点就应该闭合,这样信号流就可以通过相关逻辑行。当我们需要急停动作时候,拍急停按钮分断相关电路,物理上的急停点失电,逻辑上的敞开点就维持常开,这样我们就分断了相关信号,可以屏蔽掉急停点之后的信号流。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逻辑行当中需要使用急停按钮或其他分断类按钮的时候逻辑上需要常开点接入PLC(这也只是大多数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这就是急停按钮的两种接法(包括其他分断类或复位类按钮),有的朋友会问急停按钮物理上的常开点为什么不用?这就涉及到保护类器件的使用方法了。保护类器件例如急停按钮,停止按钮,限位传感器等都是对系统起保护作用的。这类器件一旦发生问题就会对系统造成不利影响。大家试思考一下,以急停按钮为例,他一旦发生故障,那么他的常闭点断开更容易些还是常开点闭合更容易些呢?当然是前者,所以此类器件一旦故障就会使系统停止,这样就可以提醒工程师进行相关检查。对于限位传感器等器件一旦发生故障也会使常闭点断开,同样可以提醒PLC工程师检修。

网友A:
应该是急停钮的常开和常闭弄反了,硬件上的常开、常闭,要和程序中的对应点对好,否则,将会出现大的问题。举例说明:如果急停钮使用的是常闭,那么程序中的对应点应使用常开,因为急停钮正常情况下是闭合,程序中的常开点是闭合的,一旦急停钮断开,程序中的常开点,只有这样急停信号才起作用。否则,就会出现像楼主所说的现象,急停钮按下后,才能正常执行,急停钮松开,程序不能执行。

网友B:
看楼主写的都看晕了~~~ 不如搞个截图明白

  硬件上的常开的急停按钮在按下后发出一个信号 ,而这个信号到程序的常闭急停  常闭就断开了...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请楼主指点

网友C:
北京品优科技的PLC:168元

淘宝店:pinyoutech.taobao.com

网址:www.pinyoutech.net

品优PLC外观

电路板

网友D:
这是弄反了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G(2012-10-05):
急停按钮触点用常闭,或者是常开根据需要来定,不能一味的硬性照搬书本上的东西。

网友H:
无论是常开,还是常闭,只要在PLC的内部加以定义,其使用效果一样,都能起到急停的功能,但安全可靠性是有差别的,这就是为什么急停用常闭的根本原因,因为万一发生断路,用常开的就无法停下来,而用常闭的在断路发生时,就能及时的发现(无法开机)。

网友I:
我们电气的急停一般是两个含义,一是手动切断电源回路;自动的方式下就断开控制,断开电源;根据实际情况;

网友J(2012-11-20):
安全可靠性角度考虑, 急停用常闭。

网友K:
急停都是用常闭,一般急停就是停机,不管什么时候,按急停就是停机

网友L:
原来如此,学习了。我以前都是用常开的,所有的开关能用常开,一律常开(编程的时候习惯用常开了)。

网友M:
接到安全PLC上或者其他安全产品!

网友N:
引用 楼主:
急停按钮常闭点接如是在特定情况下的,即急停点作为复位信号接入PLC相关指令的时候是常闭点接入。例如西门子指令当中的RS触发器指令,我们常常使用急停点作为复位信号之一。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硬件按钮的红色端(就是常闭点)接入了PLC的DI,在PLC的梯形图当中我们也用的常闭点。那么我们在系统上电的时候PLC的急停DI点就会得电,那么对于梯形图逻辑而言常闭点就会断开,这样我们就隔离了复位信号。当我们需要急停的时候,拍急停按钮,物理上的常闭点就会打开,梯形图逻辑上打开的常闭点就会重新闭合,这样我们就将复位信号接入了相关指令。这样说来可能比较复杂,总结起来就是当逻辑上的急停点需要从逻辑母线接入PLC的时候我们在逻辑上采用常闭点(这也只是大多数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物理上的急停按钮常闭点接入PLC的DI点,梯形图逻辑上的急停点采用常开点接入。这种情况常用于屏蔽信号。试思考一下,当物理上的常闭点接入PLC的DI时,系统上电之后DI得电,逻辑上的常开点就应该闭合,这样信号流就可以通过相关逻辑行。当我们需要急停动作时候,拍急停按钮分断相关电路,物理上的急停点失电,逻辑上的敞开点就维持常开,这样我们就分断了相关信号,可以屏蔽掉急停点之后的信号流。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逻辑行当中需要使用急停按钮或其他分断类按钮的时候逻辑上需要常开点接入PLC(这也只是大多数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O(2013-01-26):
        从 安全可靠性角度考虑, 急停用常闭。 急停都是用常闭,一般急停就是停机,不管什么时候,按急停就是停机

网友P:
急停都是用常闭,一般急停就是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