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2-03-26):
各位大侠:本人对A5的伺服不是很熟,也是第一次用绝对值编码器,我想用绝对值编码器的同时对增量编码器计数.就是用AB相计数.我的绝对值的编码器式17位的  ,我就想用1个编码器脉冲代表一个脉冲  .我按照说明书上说的P0.11设置为32768   P5.03设置为0 我发出100个脉冲,伺服上显示100个脉冲  为什么得到AB相采样才20几个脉冲?我还用逻辑分析仪跟踪了硬件确实是20几个,24~25个,然后我又把P0.11设置为131072,P5.03还是0,结果还是一样啊.这是为什么呢?各位高人请指点啊!

网友A:
伺服给出的脉冲数一般4倍频之前的。100/4=25,与楼主看到的24~25总体相符。

楼主:
我想输出100个,输入也到100个怎么设置呢?不要4分频,我要实时很精确的计数,还有就是P0.11设置很大的时候,干扰就很大.

网友A:
有可能做不到,具体情况得查看使用手册中关于分频输出的设置参数是怎样说的。

楼主:
谢谢大侠,我看了,好像确是

不行,就得自己倍频了.精度肯定要差了

网友A:
句经典的4倍频不损失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