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硬件开发]LPC1768的ADC问题 一直是FFF

楼主(2012-03-26):
我用LPC1768写ADC采样的程序,按照文档提示写的,可是采样电压与实际的一点不对。电压只是很小0.6V,采样总是0X0FFF最大。

楼主: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最后原因是仿真器在线仿真时,读取AD值就是错误的!脱机运行,将AD值通过以太网发送回计算机,AD值是正确的!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仿真器,我用的是USB标准版的H-JTAG。

后从ZLG南京分公司那买了台AK100测试了下,可以在线仿真AD了!只是,烧些FLASH没有H-JTAG的快。。。。

发送到串口的方式试试。

网友A:
采样电路或者采样方法的问题,相互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