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信捷PLC的型号区别

楼主(2012-03-26):
信捷PLC的型号有XC1,XC2,XC3等,不知道这些型号有哪些区别,怎么根据自己的须要选择

网友A:
要看你用到什么功能?

网友B:
信捷PLC的XC3-32T-E有几路脉冲输出,最大能达到多少K的频率?

楼主:
能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C:
XC1是经济型,实现逻辑控制、数据运算等基本功能。XC2是基本型,具有数据处理、 高速计数、 脉冲输出、 通讯等,不可加扩展模块。XC3是标准型,PWM脉宽调制、频率测量、精确定时、中断等,可加扩展模块。
XC3-32T-E有两路脉冲输出,最高200KHZ。
这个信捷官网都有啊,你们不会是做宣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