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交流
怎样克服变频器对仪表及控制系统的干扰

楼主(2012-03-26):
变频器在生产和过程控制中的大量应用,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由于变频器运行产生的谐波,使离变频器较近的系统或仪表出现了干扰问题,如有的仪表产生了较大的测量误差,有的仪表甚至无法正常工作,甚至使系统出现误动作等等。
变频器产生功率较大的谐波,其干扰途径与一般电磁干扰途径是一致的,即通过电路耦合、电磁辐射、感应耦合产生干扰电压或电流。而影响仪表及控制系统的主要干扰源有:现场的强电磁场,供电电源的波动。
在现场要判断是否是变频器产生的干扰?比判断其它的干扰要容易些。在出现干扰时把变频器停了,如果仪表及系统立刻恢复正常,可以肯定干扰是由变频器引起的,就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了。

网友:
对于电源的扰动只需选择多重屏蔽的隔离变压器,并选择和处理好仪表供电电源的滤波、稳压就可以了。但强电磁场的干扰处理起来就复杂多了,其对仪表的影响较大,而且较难解决。因为这类干扰由于电磁感应而在仪表或系统的回路中产生感应电压,从而影响仪表及控制系统的正常工作或程序的正常运行。
在现场可采取以下措施来克服变频器产生的干扰:1.在仪表回路中增加滤波电路,将干扰信号阻断或旁路掉,2.仪表具有数字滤波功能时,可设定一定的时间常数来抑制干扰。3.信号电缆采用屏蔽电缆,并将屏蔽层单点接地。4.在变送器的输出信号端子上并联4.7微法/100V的电容或在输出信号线对地并接电容。5信号线负端一定要接地。6.采用信号隔离器。

网友A:
学习了 电控系统经常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