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PID速度控制

楼主(2012-03-26):
一线速度相等,两个不同直径的卷绕系统,举例如下:主机直径980,从机570,减速比这里假定都为1。计算得到主机速度给定为57(D1)时从机速度给定应为98(D2)。在从机之前设置一个传感器,在主从机线速度相等时处于中间位置,相应转换值为1000(D3)(转换范围0-2000),欲对从机速度实施PID控制(参数设定S3为D10及其以后,输出MV为D100),使其跟随主机变化,相应的指令为:   PID   S1(sv)  S2(pv)  S3(parameter)  MV(out)疑问如下:给定值S1是D2还是D3 ? MV的输出D100与从机的给定D2什么关系?谢谢,灌水的别进,先谢了

网友A(2012-08-05):
看样子是
S1是SV,就是设定值:1000(D3)
S2是PV,就是采集值:可以用D0存放采集的值
MV是输出开度
个人的简单理解是
D2=D1*98/57*(1+D100)
剩下就可以去调节PID参数了。

楼主:
有点儿迷糊,还是谢谢你的热心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恒线速度控制?

主从机之间的传感器是不是计算线速度用的编码器?

我之前做过一个恒线速度的卷绕控制,模型和楼主说的差不多,给定值S1应该是D3。

你说的D1和D2应该是初始的速度,随着卷径的变化,主机和从机的输出值也应该是变化的,

D2应该是初始输出值,D100应该是PID运算后的输出值。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