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代码中A.B.C.P.Q.U.V.W 轴含义及与G0 G1 G2 G3 关系?

楼主(2012-03-26):
请教G代码中A.B.C.P.Q.U.V.W 轴含义及与G0 G1 G2 G3 关系?

在网上看到有5轴的数控系统。更多轴的就没见过。

G代码在一些非标应用中应该可以支持更多轴。因此我排出 A.B.C.P.Q.U.V.W 如有误请指出。

如果G0 XYZABCPQUVW 含义还好理解就是各轴做定位。有误请指出。

G1 X Y Z A B C P Q U V W 含义也好理解,就是类似于11维的直线。 这些轴同时启动同时停止,做个11维度的空间定位。

G2/G3 里面就不知道怎么处理A/B/C/P/Q/U/V/W 是做成 G0 一样,还是做成 G1一样,都不一样?

有了解的指教一下。

楼主:
难道没有支持这么多轴的数控或者控制器?

网友A(2012-05-24):
G02/G03是做圆弧插补,是需要指定一个平面的,例如XY平面,YZ平面,ZX平面

楼主:
终于有人回复我了,谢谢。在网上看到西门子的G02 G03 后面带个参数教Turn ,好像可以画多圈。不知道有人用过没有。

网友A:
这是螺旋线插补了。如果系统开放了螺旋线插补功能,那么被激活平面以外的轴都可以认为是螺旋轴,例如Z轴。Turn指令指定整圈数,铣削的螺纹长度=(TURN+1)*螺距。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

G2/G3指令还真复杂。

N0 G2 X100 Y0 Z100 A10 B20 C30 P40 Q50 I50 J0 T10 E20 E-20 F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