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Logix 1400故障

楼主(2012-03-26):
MicroLogix 1400一般运行3-4天左右就会出现故障,Fault灯闪烁,PLC停止工作。通过操作按钮不能消除错误,只能通过RSlogix 500软件消除错误后,PLC切换到RUN状态。

请各位帮帮忙,如何解决?

故障代码截图如下:

网友A:
接地不好,只要PLC和柜箱与大接地网连接良好,此种故障就会很少发生。QQ1531165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