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通迅

楼主(2012-03-26):
台达PLC与正弦变频器的通迅, 能改频率,但是不能启动

楼主:
正弦变频器的命令和地址

网友A:
等待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B:
好的。我转给技术部帮你处理。耐心等待。

网友B:
变频器不知道有没有设定控制命令来源为通讯。而且PLC不是很完整。要提供完整的程序。还有就是变频器设了什么参数;

以上是工程师简单回复。

或者直接加入我们台达全国技术支持中心超级群吧:88402001;在线和专家沟通。然后回复到论坛上解决办法。

网友C:
你的程序有问题,通讯程序不能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来启动,X1不能为上升沿。

楼主:
谢谢,明天再试下,变频器设定了启动方式为485

网友D:
LDP X1

SET M1122

LD X1

MODWR K1 H400 H1

楼主:
谢谢各位工程师们,我已经成功的通迅上了

网友E(2013-08-02):
正好用得上!!!!!!!!

网友F:
台达的MOD**指令很方便,三菱只能使用RS指令;“变频器”通讯开始流行起来,不再是老套的控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