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序检测继电器的原理

楼主(2012-03-26):
由电阻R1~R3、电容C1和氖泡NB组成三相交流电相序检测电路。由于C1的移相作用,当电源按图中A、B、C相序接入时,氖泡发光,而逆相序如A、C、B接入时,氖泡则不亮。当按下启动按钮QA时,交流电经C2降压、VD1和VD2整流、DW稳压及C3滤波后得到12V直流电压,加在由继电器K、光敏电阻CDS和开关管V组成的保护执行电路上。如果此时相序为A、B、C顺序,则氖泡发光,与氖泡封装在一起的CDS受光照后呈现很低的阻抗,V便得到基极偏流而导通,K吸合,K1接通交流接触器C的控制回路,C吸合,电动机启动运转。反之,如为逆相序,则氖泡不亮,K不吸合,K1断开,电动机便不能被启动。由此而达到保护目的。

网友A:
相序检测器原理图

网友A:
1、如图,通过氖泡NB的电流,一个是Ia,一个是Ib

2、由于Ib通过电容C1后被向前移相90°如图Ib‘

3、这样通过氖泡NB的电流之和是矢量  Ia+Ib‘=Iab‘   ,  由于Iab‘几乎是Ia、Ib的算术和,所以氖泡NB亮;

4、如果,通过氖泡NB的电流,一个是Ia,一个是Ic

5、由于Ic通过电容C1后被向前移相90°如图Ic‘

6、这样通过氖泡NB的电流之和是矢量 Ia+Ic‘=Iac‘  ,   由于Iac‘几乎是Ia、Ic‘的算数差,所以氖泡不亮;